sim900a我的通话质量怎么那么差呢?

楼主(2012-12-11):
sim900a的通话质量怎么那么差呢?
收听声音还成,可是发送声音杂音很多,而且声音很小,离开声源50厘米就听不到声音了。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说明PCB设计严重不合理,高频系统对EMC设计的要求较高。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一下datasheet,我觉得你的原理图有问题。
没有隔直电容,而且还得确认一下你的喇叭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电路不同)。
有的还有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PCB设计严重不合理,高频系统对EMC设计的要求较高。

网友A:
高频系统主要讲究接地面的合理铺设,楼主的PCB显然是按照常规低速数字电路的最低要求简单连通的,这样的布局、走线而且没有大面积覆地层谈不上什么EMC特性。

楼主:
哦,我是铺了地的,只是为了方便您更好的看到电路,所以,我把铺的地暂时删除了。
请老大给人详细的办法罢,怎么才能让通话更加的清楚呢?老大,您可以留下您的QQ吗?方便联系。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系统主要讲究接地面的合理铺设,楼主的PCB显然是按照常规低速数字电路的最低要求简单连通的,这样的布 ...

哦,我是铺了地的,只是为了方便您更好的看到电路,所以,我把铺的地暂时删除了。
请老大给人详细的办法罢,怎么才能让通话更加的清楚呢?老大,您可以留下您的QQ吗?方便联系。谢谢您了!

网友A:
只覆地不是万能的,关键布局、走线都有严格规范,要说清楚需要长篇大论,不适合在论坛里讲,楼主可以去找找有关高频电子和微小模拟信号传输以及音频电路方面的书看看,掌握相关设计能力不是朝夕之功或听我简单讲几句就能解决的,关键要对信号传输和EMC本质方面有足够深刻的理解,包括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初学者基本上只能用冒碰的办法来取得一个尚可接受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覆地不是万能的,关键布局、走线都有严格规范,要说清楚需要长篇大论,不适合在论坛里讲,楼主可以去找找 ...

:L我现在只是想立马解决布线的问题,有这么难吗?你能传一张你布线的图上来我借鉴一下吗?

网友C:
PCB走线布局要规范的,模块本身没问题,是设计问题

网友D(2013-07-03):
电路设计的确是一方面,不过跟模块自身的射频性能也有很大关系!比如GU900D这个GPRS模块的射频性能就设计得很好,我们测试过了,它的信号还是比其他模块要强的!需要测试数据的,可以QQ我:11687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