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救,新移植的linux不能进入字符终端

楼主(2012-12-12):
上周把内核搞坏了,从0开始移植,开机就卡在这里了。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1 part 20 variant b rev 5
gpio-keys gpio-keys: failed to request GPIO 149, error -16
gpio-keys: probe of gpio-keys failed with error -16
s3c-rtc s3c64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85-06-20 04:33:12 UTC (364384999)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down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0.232, mask=255.255.255.0, gw=192.168.0.201,
     host=witech, domain=, nis-domain=com.cn,
     bootserver=192.168.0.231, rootserver=192.168.0.231, rootpath=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down (长时间挂载不上就拔下来了)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c0013bd0>] (unwind_backtrace+0x0/0xf8) from [<c035bbb8>] (panic+0x8c/0x1e0)
[<c035bbb8>] (panic+0x8c/0x1e0) from [<c046cd44>] (mount_block_root+0x16c/0x224)
[<c046cd44>] (mount_block_root+0x16c/0x224) from [<c046ce7c>] (mount_root+0x80/)
[<c046ce7c>] (mount_root+0x80/0x100) from [<c046d008>] (prepare_namespace+0x10c)
[<c046d008>] (prepare_namespace+0x10c/0x1cc) from [<c046c294>] (kernel_init+0xf)
[<c046c294>] (kernel_init+0xf0/0x130) from [<c000f00c>] (kernel_thread_exit+0x0)

这是我设置的参数
SMDK6410 # print
bootcmd=nand read 0xc0008000 0x100000 0x500000;bootm 0xc0008000
bootdelay=1
baudrate=115200
ethaddr=00:40:5c:26:0a:5b
ipaddr=192.168.1.20
serverip=192.168.1.10
gatewayip=192.168.1.1
netmask=255.255.255.0
bootargs=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231:/forlinx/root/FileSystem-Yaffs2 ip0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427/524284 bytes
SMDK6410 #

板子网络连接没有问题,可以ping上的
root@dong-ThinkPad:~# ping 192.168.0.232
PING 192.168.0.232 (192.168.0.232) 56(84) bytes of data.

不知道什么原因,折腾了好几天,还没搞定,求救啊~~~

楼主:
我只想说,飞凌那个uboot真是坑爹呀,尽然不支持自家的网卡芯片DM9000。害得哥瞎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A:
你的bootserver ip是0.231

PC是231、板子是232.

网友B: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CDE1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down (长时间挂载不上就拔下来了)
网卡不是已经启动了么?
还有,你ping自己也是能Ping通啊?
root@dong-ThinkPad:~# ping 192.168.0.232
PING 192.168.0.232 (192.168.0.232) 56(84) bytes of data.
不知道你ping你的服务器能不能ping通。。。
你是怎么知道是u-boot的网卡驱动有问题的?可否分享一下呢?

PC可以ping板子,板子ping不了PC。原因不明。
网上找个了现成的uboot,文件系统用的飞凌的,内核是自己移植的,可以挂载上了。原因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ootserver ip是0.231

PC是231、板子是232.

网友C:
飞凌的uboot 不支持网络的,在boot命令行下是能用网络的,都是提高usb来下载的

网友D:
你这个跟文件系统设的是NFS,应该是你启动板子上内核时,NFS没准备好,kernel找不到rootfs导致的问题

可以试试把rootfs放到flash上,然后修改一下启动参数bootargs=root=/dev/nfs nfsroot=192.168.0.231:/forlinx/root/FileSystem-Yaffs2 i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