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12):
只要单片机主频10M以上,做红外发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我用比38K低狠多的频率,比如几Hz的频率"
几Hz怎么能行呢,如果是低几Hz那绝对没有问题。
高几百到底是几百呢?100,900?

网友B:
那就自己写发射 接收程序。  频率高了 要发射管 与接收管响应的过来。并且频率是有范围的(民用频段)。    而且接收头不能用专用的的(3只脚,38K),要用2只脚的。

网友C:
发射端,只要单片机主频够,你要载频多少都可以,接收端,因为一般都习惯性使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这类接收头内部放大电路已经设置成38K接收频率了,不好改,除非你有耐心自己重新搭建一个合适的接收电路。

网友D:
没有研究过

网友E: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里面是有电路的,有滤波电路的的,中心频率就是38K附近,差大了,正常红外头都收不到。

网友F:
一体化的接收头肯定不行,除非专门设计相应接收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说我的单片机速度达不到。我是想知道红外接收头能容忍多大的载波频率。我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不会 ...

我想如果完全是自己做收发控制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哪怕用几Hz也行。普通红外接收头相当于一个开关,内部没有什么振荡电路或者解码电路,任何频率都可以。
如果是自己做发射,控制现成的设备,最好是严格按照通讯协议。自己没有试过,仅作参考。您可以实际试下。

网友H:
普通接收头只收38KHz附近的信号,而且你长发连续波它还可能会自动截止……
要玩就用红外接收二极管加个放大电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不会用单片机发38K载波。而是我想知道其他频率的载波红外头还能 ...

肯定能收到,这是模拟电路,肯定有个范围。只是距离会有问题。 至于多少频率有什么效果。要测试。

你可以找个红外头,看一下响应曲线。比如HS0038A2

网友I:
加放大电路并接一滤波电容。

网友J:
肯定可以   要自己写协议了

网友J:
都用38K 应该是效果最好吧

网友K:
38K只是载波 载波相当于一种交通工具 你总不能让飞机停在大海吧 如果你想那你就在大海上建个“飞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