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的USB-HID设备在WIN7中的驱动安装方法

楼主(2012-12-12):
(无正文)

网友A:
HID设备驱动是不需要安装的,可以用系统自带的

楼主:
画了个USB-HID设备的电路板,在XP下工作良好,但在WIN7下死活不认,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如何才能把这个设备装入到WIN7下呢?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原因是XP对USB设备描述符的检测没有Win7严格,所以有的设备在XP下能用,而在Win7下不能用
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检查描述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原因是XP对USB设备描述符的检测没有Win7严格,所以有的设备在XP下能用,而在Win7下不能 ...

请教仁兄:
如何进行检查“描述符”?
是否有依据?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件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件工具?

印象里 usb.org 有些HID描述符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软件工具?

有测试软件的
过USB IF认证的那一套工具就可以检测出描述符的问题了

楼主:
lxyppc 仁兄:
能否告知具体的名称?
或有个不情之请,如果你有的话,能否发一份给我?
伸手要东西真是万分抱歉,目的只是为了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目前的困挠.先行谢过.

楼主:
感谢 IJK

感谢 IJK  仁兄的提醒,终于找到:
http://www.usb.org/developers/tool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IJK  仁兄的提醒,终于找到:
http://www.usb.org/developers/tools/

就是这个玩意,你如果要测试FS的设备需要挂在HS的HUB上

网友D(2013-06-23):
你好,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是要修改下位机的USB描述符还是更改上位机的检查设置来解决问题?
我下载了检测软件,选择HID Tests,运行,出现错误停止了,改怎么做呢?
希望您能够帮助我,真心感谢

网友E(2013-10-25):
我现在的问题是设备是HID类的,写了个驱动在Xp下可以替换该设备的驱动,但在Win7下直接以原来系统自带的HID类驱动为最优驱动,无法替换,伤心了,先看看你们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