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输入端雷电冲击试验和工频耐压测试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的电源输入用AC220/DC220,接线端有L、N、地。做雷电冲击试验时,共模4kV,会导致用电负载复位重启。如果在电源L和N分别对地加入112KD20压敏电阻,就没问题。但是我的装置电源输入端同时要满足AC2kV得工频耐压测试,如果用了112KD20压敏,测试时肯定超漏的。我尝试用阀值大点的292KD2压敏,耐压测试按计算可以了,但是雷电冲击又不行了。试了很多都不行,真郁闷!浪涌冲击和耐压一直都很矛盾,求帮忙!

网友A:
放个“放电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尝试过了,不过放电管和压敏加起来的阀值低于2kV的话,做工频耐压测试时还是会超漏的。

楼主:
  最后是通过修改用电负载的,电源欠压检测芯片过于敏感,修改后没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