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更新)使用光耦时候出现了问题,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2-12-12):
想通过TLP105光耦隔离MCU的输出信号(高电平3.3V),并且把输出提高到12V左右。但是按照下面这么接,发现输出是0,我的输入是占空比50%的方波。而且换了3个都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指点下,谢谢……

我在回去后又按如下两种方法接了下,发现输出还是0。尤其是最后直接把3.3和5V电源接在1、3脚之间输出仍然是0,重新换了一个新光耦后也是如此,是否是因为我买的光耦有问题还是在使用上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更新:

  这次我测量了LED端电流,10MA,驱动没有问题。然后再5、6脚接了个1.2K的电阻,测量5脚输出端发现有波形,但是是低电平为8V左右,高电平为约12V的失真方波。于此,不清楚这个光耦具体工作电路,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使用的实例,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可能是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TLP105的If至少2mA。
可以直接用5V电源加1K限流电阻,加到1、3脚,应该可以输出12V。

如果是MCU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可以改变电路,用低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TLP105的If至少2mA。
可以直接用5V电源加1K限流电阻,加到1、3脚,应该可 ...

多谢,我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CU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TLP105的If至少2mA。
可以直接用5V电源加1K限流电阻,加到1、3脚,应该可 ...

不过我用MUC的输入直接接一个LED是可以发光的,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呵,貌似,光耦电路,你这样接线,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的,即0的,要输出高电平 ,应该在是输出端接一个上拉电阻吧?而且,用12V的话,还不如用三极管来驱动;另外,MCU引脚驱动时,最好用低电平输出来控制,这样,可以有效保证单片机的负载驱动能力在其范围内;一般MCU驱动能力也就70多mA这样,也有强一些的,但是,也大不了多少;如果,你用高电平控制,即意味着,你的MCU要输出好几十mA电流呀,这样,会导致MCU超负载,不稳定或者乱跑;比如:你的电路,用高电平控制,则需要5/200=25mA了,太大了,你多搞几路,就搞死单片机了;如果用低电平,5V电源加1K限流电阻,则小了很多,5/1000=5mA,且电流是输入到MCU中的,对整个系统没有影响;建议你看上网看看,一些大虾们搞的这些电路,有典型应用的,哈;呵,搞单片机,还是先看些书,或者资料,或者论坛后,再动手搞,验证自己所想与所思,问题就一一解决了,进步才会神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貌似,光耦电路,你这样接线,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的,即0的,要输出高电平 ,应该在是输出端接一个上拉电 ...

多谢回复。我回去试试低电平驱动。设计的时候看的DATASHEET,数据上计算是没问题,但还是改下试试。

另外,LS我用的这个光耦这个也需要上拉电阻?:L
呵呵

楼主:
又仔细想了下,LS几位说的很对,我这个设计有问题,晚上改成低驱动验证下……

网友C:
输出少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少个上拉

我去,我面壁去,zf_015820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还没在意,看PDF里没有标明需要上拉就想当然的以为不需要上拉。回去速改之……

网友B:
呵,兄弟 ,这个有经典、成熟的电路;试想下,如果输出没有上拉电阻,光藕的输出端,那来的电平去触发其他器件呀?祝兄弟 应用成功

网友A:
通过LZ后面的测试,可以确认是光耦本身的问题。
从DATASHEET来看,不需要上拉电阻。

另外,1、3脚直接连接3.3V或5V,容易损坏光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去,我面壁去,zf_015820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还没在意,看PDF里没有标明需要上拉就想当然的以为不需要上 ...

楼主所用的光耦是不需要上拉的!楼主思路被带偏了,该面壁的不是没有上拉而是没有坚定最初无需上拉的正确立场,之所以没有**正确立场归根到底还是基础不扎实,开玩笑的哈!

网友D:
看了下楼主所用光耦的手册,输入电流2-10ma,取5ma工作电流,楼主所用的电阻显然偏小,输出端不需要上拉但需要限流,不知道楼主光耦输出接的是什么?会不会造成过流损坏?

网友E:
用电流表量量进入1脚电流是否大于2ma,然后再看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用的光耦是不需要上拉的!楼主思路被带偏了,该面壁的不是没有上拉而是没有坚定最初无需上拉的正确 ...

确实不扎实,学的是一回事,一用的时候就晕菜了。看完了各位的解答还画图分析了半天推挽输出究竟需要不需要上拉。我测的时候输出端是悬空和接4.7K负载两种方法,但是用示波器测都没有输出。至于电阻我是这么算的,LED导通按照手册里给的是1.6V,最大电流小于20MA,电阻就是不小于(3.3-1.6)/20ma=85欧就行了,所谓我取的300欧,这么算来电流应该是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LZ后面的测试,可以确认是光耦本身的问题。
从DATASHEET来看,不需要上拉电阻。

没有直接接3.3或者5V,都是有限流电阻的。光耦我一共买了5个,试了4个都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流表量量进入1脚电流是否大于2ma,然后再看输出电压。

好的,我回去测一下

网友A: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一定是光耦坏了。
LZ可以1、3脚加10mA直流电流,6、4脚加12V直流电压,如果不能输出高电平,一定是光耦坏了。
      1、3脚悬空,如果不能输出低电平,一定是光耦坏了。

Datasheet上的电路图已经很清楚了,就是通常的接法,不需要上拉电阻。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Datasheet也有。

网友D:
在输出和地之间接电阻,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输出和地之间接电阻,测输出。

接过4.7K的电阻,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一定是光耦坏了。
LZ可以1、3脚加10mA直流电流,6、4脚加12V直流电压,如果不能 ...

恩,我又订了几个,等到了再试下吧,这个玩意弄得我这几天太烦了,呵呵……

网友D:
补充:此光耦输出端既不能对地短路也不能对vcc短路

这个光耦既不要上拉也不要下拉,直接用电压表测输出电压,设置二极管端电流5ma左右,则输出端有高电平,断开二极管端5ma则输出低电平,如果不是如此,则光耦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光耦既不要上拉也不要下拉,直接用电压表测输出电压,设置二极管端电流5ma左右,则输出端有高电平,断 ...

看来只能是如此了,问题是连换了4个都是这样……

网友D:
补充:此光耦输出端既不能对地短路也不能对vcc短路

网友F:
结贴了?最后怎么回事?楼主说明下

零分贴,自动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贴了?最后怎么回事?楼主说明下

怎么结的我也不清楚,又订了几个在路上,到了试过再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楼主所用光耦的手册,输入电流2-10ma,取5ma工作电流,楼主所用的电阻显然偏小,输出端不需要上拉但 ...
楼主拿一新的光耦,在VO接5.1k电阻到地,再测测V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拿一新的光耦,在VO接5.1k电阻到地,再测测VO

用4.7K的接地测过,没有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4.7K的接地测过,没有输出……

拿全新的还是已经做过测试的做的测试?已经做过的可能已经过流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