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MINI51 Data Flash 求助

楼主(2012-12-12):
     本人用的是NuTiny-LB-SDK-Mini51  开发板  做Flash的操作,  从APROM配置2K 的DataFlash后  ,使用keil 调试,只要DEBUG   keil  软件就会自动退出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重写了 用户配置寄存器Config0 和Config1 之后  ,flash会被全部擦除啊!

楼主:
有没有人 配置过DataFlash 并且使用了加密位了的啊      求解答啊

网友A:
去除CONFIG的加密位,肯定要全部擦 掉。要不,你的代码不给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CONFIG的加密位,肯定要全部擦 掉。要不,你的代码不给读出来了?

如果是在程序中加了加密位,下载到单片机内了 ,然后再debug呢   会不会擦除啊

网友A:
好像加密后,要重新掉电或者复位才起作用的。你在DEBUG过程 加密 ,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