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 side mosfet和high side mosfe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2):
DC-DC电源里面的low side mosfet和high side mosfet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low side 一般指MOSFET接地,其驱动信号是基于地信号的,在驱动电路中不需要加电压抬升电路,如果是high side即常说的高端驱动,其驱动信号是浮动的,需要电压抬升电路。优缺点如楼上所说。

网友B:
配合2L的图,参考3L的解说,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全桥推挽电路中,有四个mos管,左端和右端,左端有上面的是高端high side,下面的是low side。。。。详细解释看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