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PWM到PFM模式的电流在10mA电源芯片 选择?

楼主(2012-12-12):
我想选择一个同步降压DC-DC电源芯片,静态电流小,有PWM和PFM两种模式,从PWM到PFM模式的电流在10mA左右,输入电压2.3~5.5V,能够输出3.3V的电压,输出电流200mA,效率高一点。最好是TI的产品,其他品牌也可以,不能断货的。谢谢!

网友A:
额,你这个可不是同步降压,而是升降压了。
非要TI的话去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p输入你要的参数就能找到2个,不过价格吓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个可不是同步降压,而是升降压了。
非要TI的话去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 ...

不是TI的产品呢?麻烦也推荐一下呗,谢谢啦 !:lol

网友A:
升降压的话都不便宜,凌特的产品更多些,到这里搜索: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s/switching_regulator

网友B:
输出电流需要多少??能否说明下具体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需要多少??能否说明下具体的应用??

我修改了,移动设备,使用的是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修改了,移动设备,使用的是锂电池

锂电池一般截止电压不会低到2.3V的,会大大影响电池的寿命。一般建议使用3.5V左右
如果是锂电池的应用:可参考
TPS62125
使用DCS控制,让PWM与PFM转换更为顺畅。
http://www.ti.com/product/tps6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