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Keil 编译下载 MINI51 是 ISP方式 还是ICP方式啊 跪求其原理, 求各位大神详解

楼主(2012-12-12):
每次我用新唐的ICP 更改 用户配置寄存器后  ,再用Keil 下载程序时  ,keil 都会全擦Flash 然后再把代码写进去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额的神呐~
KEIL的设置里有这个选项啊,试试看灵不灵~不灵找张天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的神呐~
KEIL的设置里有这个选项啊,试试看灵不灵~不灵找张天师~

   好像不能设置吧   用ICP设置了配置寄存器之后   keil 好像就不能target 到单片机了   然后keil  就全擦 再把代码写入Flash    这样的话 我想通过ICP方式 写入的  东西就全没了
   请问   张天师   是?????

网友A:
我怎么觉得 KEIL应该有这功能的,我没试过灵不灵哟~你选不擦除芯片行不?还有这里也可以配置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 KEIL应该有这功能的,我没试过灵不灵哟~你选不擦除芯片行不?还有这里也可以配置数据吧? ...

  恩恩   Keil 是可以写用户配置寄存器;    不擦除 芯片  我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 KEIL应该有这功能的,我没试过灵不灵哟~你选不擦除芯片行不?还有这里也可以配置数据吧? ...

貌似还是不行    不全擦 好像会有问题

网友A:
你烧录完了在用ICP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烧录完了在用ICP来配置

代码中会设置加密位  , 所以烧录完成之后,ICP无法读取到Flash中的内容 !   我原来的想法是  先用ICP写入一些数据 并且 设置加密位   ,  然后再用keil   编译下载程序代码 ;但是这种情况下 keil 会先全擦   ,所以ICP写入的东西就全没了

网友A:
逻辑上没对~应该只要是加密了,就必须擦了才能动~如果能按片区加密和擦除改写,或许有得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没对~应该只要是加密了,就必须擦了才能动~如果能按片区加密和擦除改写,或许有得救~ ...

恩恩   新唐的MINI51 好像只能把APROM全擦  加密也是一样的

网友B:
上面回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