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线输出低电平,这样出错了……

楼主(2012-12-12):
#define SCL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时钟线输出低电平
这样出错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什么叫出错,是编译出错,还是执行出错。或者说执行无效?如果执行无效,是不是GPIOB时钟没打开。

网友B:
  楼组 你把注释去掉再试试
宏定义 好像 会把后面的 注释 一起给带进去

当你调用 SCLL ;
实际就是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时钟线输出低电平;
逗号被注释了  ,于是便错了

网友A:
楼上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