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关于散热孔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如题,发现一pcb上有很多地的过孔 这个是用来散热的对吧?
那放置的时候间距 过孔大小等应该遵循什么规则吗

网友A:
我也不懂,愿意一起学习

网友B:
求高人指导

网友C:
随便放,不要扎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放,不要扎堆就好了

多少都没事么。

网友D:
个人理解,一笑汝因!
A)过孔是让空气起到对流作用,从而增强散热后果。
B)过孔直径2MM比较合理,太大可能在工艺上增加一些工时,例如:因为太大过炉冒锡,从而需要贴胶纸。
C)距离没有行业标准要求,但不要发生连孔而产生B点的问题。
D)数量要看你空余的地方和机械性强度结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都没事么。

别因此把电源层给打断掉就好了,也别影响板子的牢固度

网友E:
就用你布线的过孔打即可,
间隔2-5mm打
别打成筛子就好

网友F:
电源板上经常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一笑汝因!
A)过孔是让空气起到对流作用,从而增强散热后果。
B)过孔直径2MM比较合理,太大可能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用你布线的过孔打即可,
间隔2-5mm打
别打成筛子就好

:victory:

网友G:
地孔还能连接顶层与底层,实现地的电平相当

网友H:
在IC背部带散热焊盘的地方做的过孔就是加快散热,这些过孔就需要做大点如孔径0.6mm,如果其它地方大面积地的地方过孔就是为了上下面连接,放置过孔需要规则点,如间距都一致在1MM整齐放置。放置上下层地连接过孔需要考虑电流回路路径,不要造成电流大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IC背部带散热焊盘的地方做的过孔就是加快散热,这些过孔就需要做大点如孔径0.6mm,如果其它地方大面积地的 ...

谢谢 这个电流回路怎么看呢 就是电流流回地的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