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IO中断如何判断是哪个IO触发的呢?

楼主(2012-12-12):
同一个IO中断如何判断是哪个IO触发的呢?

楼主:
比如 PA0  和 PA1  都作为输入边沿触发的输入中断,如果进了中断,如何判断是 PA0 触发还是PA1 触发的呢?

网友A:
PA0和PA1好像不是一个中断线吧。
如果是相同的,最简单的可以根据IO状态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