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12-12):
(无正文)

楼主:
  我 download的时候也提示我 can`t open  file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用KEIL C51的7.06版吧,这个是**版;你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软件要升级或者用高的版本,且是有**的;原软件没有**,或者版本过低

楼主:
我先前是用的keil4,出现了上述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又把keil2装上了,现在hex文件能够生成了。 但是还装在一起了 出现了新的问题  Error: This old version of 'S8051.DLL' is incompatibl keil uvision2,我单独使用keil2又打不开我现在的工程文件,这个怎么处理呢?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B:
用21ic中的keil4软件吧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用的是什么下载工具

网友D:
全删了,重新装一个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删了,重新装一个好用的

的确是这样,把旧的全都卸掉,重新安装最新的版本;

楼主:
21里面哪里能下载到keil4**版?

网友F:
用51和ARM最好使用不同版本的KEIL。

楼主:
“SiC8051F_uVision是Silicon Laboratories公司提供的在Keil里对C8051F系列单片机支持的驱动。
    可以支持到UV4版本的Keil
使用Keil UV4的朋友,安装这个的话,就不会再出现 Error: 'C:\Keil\C51\BIN\SiC8051F.dll' not found 这类错误了。”
但是我在新华龙的网站 未能看到哪里能下载SiC8051F_u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