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AVR中更改MCU型号请教

楼主(2012-12-12):
请教下大家,我在建立工程时选了Tiny44但是后来直接在工程里改选成tiny84后再编译报了下面一个错误:
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debug specifies that '__cpu_name' must be 'ATtiny84', but module qp_burst_porta_portb has the value 'ATtiny44'
请教下大家如何在不重建工程的情况下该选器件,需要改哪个文件?不胜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联系我啊

感谢!我已经搞清楚了,是供应商提供的一个开发包,里面指定了MCU型号,所以换了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已经搞清楚了,是供应商提供的一个开发包,里面指定了MCU型号,所以换了会报错。 ...

什么MCU的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