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一个电源问题,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12-12-12):
     最近想玩一下GSM模块,但是纠结供电部分
     锂电满电是4.2V,放电到3.3V。GSM模块的工作电压是3.3~4.6V,是不是可以直接用电池供电呢?
     GSM发送信号的时候,会有瞬间的大电流,最大可能去到1.6A,这个有可能会在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造成电池的电压掉落,低于3.3V时GMS模块就会自动关闭。为了稳点GSM模块的电压,是不是要加一个电源芯片稳点电压更合适呢?输入和输出的压差比较小,这种芯片也不好找~~求高人指点~~: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A:
可以直接供电,GSM模块中集成了电源转换IC 你所要做的就是在模块电源处放个大的电容

网友B:
加线性稳压电源,只会让电源跌得更厉害。
方案1 不加稳压器,直接加一个大电容,电容值根据GSM的最大放电电流和持续时间估算。
方案2 加一个DC(Sepic)电路,输出3.6V供给GSM模块。

网友C:
额~

这种模块本来就是设计单节锂电池直接供电的。
“瞬间的大电流”应该加强滤波储能电容,而不是加什么电路。

网友D:
2.2mf的电容(参考MC52i)

网友E:
看来加大电容才是正路

网友F:
高速的数字信号,必须配好小电容,电流变化大,变化迅速

网友G:
4楼xwj的回答已经足够充分,至于7楼所言,楼主的应用并非高速数字信号,所答非所问。

网友H(2013-04-03):
加电容,加锂电池电压监控。

网友I:
让手机专家来告诉你们,直接锂电池供电就可以了。
适当加一些滤波电容,最主要的是从电池到模块,走线要足够粗,距离尽量短。
谁见过手机里有大电容的?
只要电池内阻和走线阻抗足够低,就可以了。
模块要求3.3V以上供电,但是大多数手机的掉电电压比3.3V低一些,比如2.9V,甚至有到2.6V的。
一般锂电池的内阻在100毫欧左右,走线阻抗算20毫欧,只要总内阻小于150毫欧,在瞬间电流2A时,纹波0.3V,
此时电池电压3.5V以上,不会掉电,3.3V时,可能掉电。
一般手机设计,电压低于3.5V,会自动关机的。

网友J(2015-04-15):
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