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三极管的性能、牌子会影响电路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2-12):
左边的三极管基极是一个正玄波输入~我 每换一种三极管,它的输出灵敏度反应就变得不一样 会不会是与三极管的性能和品牌有关
有木有啥好的三极管适合这个电路??

网友A:
三极管的误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换一个反应不一样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误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换一个反应不一样很正常

恩 兄弟就这个电路来看 有啥好介绍不

网友B:
由R1R2Q1组成的前级电路,具有较弱负反馈。因此不能保证电路增益的稳定性。
所有管子参数离散性以及批次差异,决定了不可能通过管子选型来解决。
若后级不能改善其对灵敏度的要求,有2个方案可用:1.增加筛选工序选管;2,采用更加的稳定放大电路

网友A:
楼上的比较详细

网友C:
q1发射极增加一个电阻,会有明显的改善

网友D:
Q1发射极增加个电阻,最好在加个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1发射极增加个电阻,最好在加个电解电容.

好不容易起了点儿作用,又叫你弄没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R1R2Q1组成的前级电路,具有较弱负反馈。因此不能保证电路增益的稳定性。
所有管子参数离散性以及批次差 ...

我的工作频率需要很高 是不是可以望高频管或者超频管考虑?

网友B:
肯定是要高频管,怎么着fT也得高于f若干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要高频管,怎么着fT也得高于f若干倍吧

恩 因为输入的正弦波很频繁 :)有啥好的三极管介绍吗

网友B:
看你C2的容量,频率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C2的容量,频率不高啊

恩 就这个低了点 其他都是104

网友B:
应该在音频范畴,最高不过几十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音频范畴,最高不过几十kHz

呃 不会吧

网友C:
从滤波和耦合电容看,这个电路工作频率就是在音频范围内,能高到哪儿去,随便乱拿个管子在频率这个问题上都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滤波和耦合电容看,这个电路工作频率就是在音频范围内,能高到哪儿去,随便乱拿个管子在频率这个问题上都 ...

呃 不会吧 我现在用的是3904的三极管 反应很慢几乎没反应 换了一个9014 相对快了点 希望越快越好

网友E:
看到左边的电路我就想到了以前21IC上的一个面试题,好多人选这个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左边的电路我就想到了以前21IC上的一个面试题,好多人选这个电路呢。

嘿嘿 版主有最优的答案吗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04-1-1.html
见这个帖子,66楼是我当时的回答:

客观地说:
假如楼主用C图以及后面的C+图去面试,同样会被别人鄙视.
C图中的那一点点负反馈有屁用,直流工作点同样是不确定的.
请您搭10个电路,电阻都用1%,看看有几个的Uo=Vcc/2?
只有D图补个射极电阻才能算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04-1-1.html
见这个帖子,66楼是我当时的回答:

好的 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去看看

楼主怪怪的,就是不肯讲出输入信号等情况
给你说,1.所用管子基本没有问题。2.不是所有时候都必须用那个分压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怪怪的,就是不肯讲出输入信号等情况
给你说,1.所用管子基本没有问题。2.不是所有时候都必须用那个 ...

呃 讲了啊 输入就是一个正玄波啊 基极之前还有一个104的电容  电容另外一端就是接正玄波输入

网友B:
频率多少,幅度几何,含否直流?Q1输出什么波形?

网友E:
有些型号的三极管能用,有些又不能用,很显然是因为B值不同导致电路出现的问题,
可以把D1、D2改成4个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多少,幅度几何,含否直流?Q1输出什么波形?

这个正玄波到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 随手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型号的三极管能用,有些又不能用,很显然是因为B值不同导致电路出现的问题,
可以把D1、D2改成4个看看 ...

好的 我去试试 谢了 版主:victor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正玄波到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 随手调的

是弄着玩儿的电路啊:dizzy:浪费感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弄着玩儿的电路啊浪费感情了

:lol谢谢兄弟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复

乐意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