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锁相环相关问题

楼主(2012-12-12):
在一般的整流器、逆变器中软锁相使用的是什么算法??例如单同步坐标系软件锁相环方法还是别的什么算法???:dizzy:如果软锁相和硬件过零检测一起配合使用,是怎么配合的??

网友A:
        针对一个电压方波信号,通过单片机的软件锁相技术进行边沿捕捉,从而达到与其同频同相的目的,同时通过单片机的读正弦波表格数据达到输出基准正弦波的目的。
        这里涉及到2个方面内容:基准正弦波产生程序及软件锁相技术。
软件锁相技术的实现是由2个中断完成的:
(1)正弦波读表程序周期定时器中断(定时器周期为TP_x,为变化量);
(2)捕获中断前者不断地从一个正弦数据表格中依次循环读出表格数据Data(x),并记录对应的表格地址号x,而后者的每次捕获中断中检查当前由正弦波查表程序周期定时器中断读出的表格地址号x,根据x 的值和180 差值来调整TP_x,以达到闭环锁相的目的。

网友B:
对t叔的仰慕 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victory:

楼主:
T叔果然是万能的T叔,神奇的t叔,小弟敬佩啊~~~~~~~~~~:victory: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T叔的讲解不明白啊~~T叔所说的是数字信号电路的锁相技术吗?和我们所做的整流器的锁相环一不一样呢?我们锁相用park变换,控制无功轴给定为0~~然后实现锁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一个电压方波信号,通过单片机的软件锁相技术进行边沿捕捉,从而达到与其同频同相的目的,同时 ...

刚才仔细看了T叔的讲解不明白啊~~T叔所说的是数字信号电路的锁相技术吗?和我们所做的整流器的锁相环一不一样呢?我们锁相用park变换,控制无功轴给定为0~~然后实现锁相的

网友A:
哈哈,隔行如隔山,
你去http://ishare.iask.sina.com.cn/ 搜你需要的资料,积分不够告诉俺,帮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隔行如隔山,
你去http://ishare.iask.sina.com.cn/ 搜你需要的资料,积分不够告诉俺,帮你下.

:handshake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