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上的串口怎么用?

楼主(2012-12-12):
发现ST-LINK上的有串口的引出线,不知道怎么用?可以作为普通的USB转串口使用吗?

网友A:
STM8的 仿真  烧录 接口

………………………………………………………………………………………………
1分 好厉害啊……

楼主:
好像不对,我现在正在用STM8 那2条标串口的线就没有用,不知道能当普通的串口下载线用吗?

网友B:
STM8支持串口下载吗?我一直都是用STLINK下载仿真程序。也从没用过STLINK上的串口。
楼主现成的STLINK为什么 一定要用串口下载?不明白。
多条路多只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C:
同楼主问,经常去现场,我们公司早期产品用STC,串口下载,每次都要多带一块串口转换板,如果ST-LINK支持虚拟串口,那就可以不要那个串口转换了

网友D(2016-12-12):
stlink PCB板上的4个孔,应该是板上芯片的swd接口,是用来给该芯片下载程序用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E:
官方STLINK 就三个接口,
1个USB接口,跟电脑相连;
JTAG接口【20PIN】, 跟STM32目标调试板相连;
单线调试接口【4PIN】,跟STM8目标调试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