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怪的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2-12-12):
各位大侠,这种焊盘怎么画。有木有知道的?

楼主:
按键的焊盘 圆形的

楼主:
焊盘中间又有焊盘

网友A:
先做成封装,当元件一个个放上去

网友B:
lz有没有protel99se可以打开的PCB 文件啊 ,有的话给我一份可不可以啊?谢谢啊

网友C:
PROTEL、DXP、AD都不直接支持这种圆环焊盘,不过应该可以处理。内层圆当成焊盘,外层用放置圆环。再SOLDER层去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EL、DXP、AD都不直接支持这种圆环焊盘,不过应该可以处理。内层圆当成焊盘,外层用放置圆环。再SOLDER ...

cubasa兄,在SOLDER层去绿油  是如何操作的呢 我用的事AD6.9

楼主:
终于Ok了 其实就是说 放两层  在solder和top或bottom  对吗?

聪明!

网友D:
这不是橡胶帽导电胶用的么, top so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