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供电问题。

楼主(2012-12-12):
430可以工作在1.8V导3.3V,在3.3V状态下和1.8V状态下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用电池供电,电压逐渐从3V降到2.2V,在这个过程中会对430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对430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要注意外围

网友B:
单单从430MCU来讲。没什么影响。考虑其他芯片。

楼主:
内部AD没有影响吗?在2.2V的时候内部参考电压还能达到2.5V吗?

网友C:
主要是工作稳定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   工作的稳定性不一样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工作稳定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   工作的稳定性不一样  呵呵  ...

原来稳定性会有影响,那这么说还是保持稳定的供电电压有好处?

网友D:
一直在使用3.3v 别的还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