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2-12-12):
硬盘在装系统时,不小心将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了,有没有什么工具可将硬盘原来数据恢复?

网友A:
可以用DiskGenius重建分区表,除了第一个分区其他分区的一般都能找回。

楼主:
谢谢,晚上试一下

楼主:
试了一下DiskGenius,好像恢复出来的都是windows下的一些文件,没有其它盘中的资料,是操作方法不对吗?有什么须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