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奇怪的,lm358想改善成lmv358,却输出存在问题

楼主(2012-12-12):
电源电压5V,lm358推的是 irl的mos管,输出最高3.7V左右,想输出电压再往上点,提高mos的Vgs,把lm358换成了lmv358的输出轨到轨运放,本想换好就能运行的,换上后输出只有0.3V了,难道不能直接换的么,还要改电路啊。

网友A:
从数据手册看,  LMV358 的输出轨对轨, 输出电压应该会提高.
从输出驱动能力看, 也有明显的提升.
我认为应该是可行的. 再好好检查检查电路, 包括焊接质量

楼主(点评):
老兄我验证了一下,果然是sop8转dip8的转接板问题,按照时间优先原则,现把分数给你:)

楼主:
非常感谢,回去再看看,呵呵,好事多磨的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注意焊接和验证芯片的好坏。

网友C:
换用SGM358吧,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用SGM358吧,便宜又好用

SGM358好像很难买阿

网友D:
注意输入范围

网友D:
LMV358的输入不是rail-to-rail的

网友C:
SGMC的物料都是走认可的代理商出货,渠道控制的比较严,直接找代理商,交货期非常好的。

网友E:
看下有木有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