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开发成本低的MCU,请问松翰好还是义隆好

楼主(2012-12-12):
开发成本低的MCU,请问松翰好还是义隆好,开发工具相对便宜点的

网友A:
义隆开发工具要一千多吧。另一种没用过。

网友A:
楼主以后还是要以给分的形式提问,哪怕一分,也会有很多人回答。
不然无人问津的。

网友B:
还是先选择芯片吧,参考选项表的资源和外设情况,然后再说开发

网友C:
芯片选好再说开发吧
有的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的额

网友D:
好像这两家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网友E:
简单案子让代理商帮你开发好了,有量他们都免费。

网友F:
看自己需要,各有各优势,各有各品质

网友G:
翰好还是义隆好?
看你的要求,个有千秋吧,,

开发工具相对便宜点的?
松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案子让代理商帮你开发好了,有量他们都免费。

那我们做开发的岂不是不用做事让老板炒了?

网友H:
义龙  松翰都不便宜哦  还是国产的好一些 现在好几款国产单片机都比他们有优势了  性能价格质量都有优势的  你也可以找我要赛元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们做开发的岂不是不用做事让老板炒了?

不会,有很多客人他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有量。我们还是会收保证金的,没量就当开发费了。除非真的特别容易。

网友I:
一般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合作再所难免了会收开发押金。到量了还的。后续的就是基本是免费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