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PIC16F1503,怎么初始化FLASH的内容?

楼主(2012-12-12):
我使用PIC16F1503,想把FLASH的内容初始化。0x3E0单元初始化为0x2496,0x3E1单元初始化为0x00AD,0x3E2单元初始化为0x006D。使用的是MPLAB X IDE1.51+XC8 C编译器。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2017-04-12):
const unsigned char u8_Data @ 0x03E0 = 100;   在FLASH地址为0x3e0位置定义了一个常数100,但是uchar  只有8位,最大只能定义到255,如果数据类型用uint 又是16位,这样就会占用FLASH的2个地址,所以楼主想的在0x3e0初始化0x2496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办法。如果定义不行就只能写flash了

网友B:
我猜楼是大概举例,随便说了三个地址?
*((uint16t *) 0x3e0) = 0x2496;
*((uint16t *) 0x3e2) = 0x00AD;
*((uint16t *) 0x3e4) = 0x006D;
这样是不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