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这个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2012-12-12):
  Warning: Found 1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Baidu了一下,就是说由输入时钟产生的一个时钟容易引起时钟倾斜clock skew,建议再在外部加入一个单独的时钟。我不想加单独的时钟,有什么办法消除这个警告。谢谢!

网友A:
门控时钟?最好别这么玩

网友B:
不要用门控时钟

网友C:
听两位版主的

网友B:
由于产生了门控时钟造成的,还是不要这么玩

网友D:
只能飘过学习一下了!

网友E: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猴哥能够解答  呵呵

网友F:
:lol用组合逻辑控制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