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反向电动势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想知道为什么直流电动机在上电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反向电动势,而且断电的时候为什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那么大,我看到好像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是原理所加电压的6,7倍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所说的反向电动势是由于绕组具有电感,电感中的电流又在减少产生的。这与普通的电感并无不同,普通电感中电流关断瞬间也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势,且与原电压方向相反。具体数值多大,要看电流关断速度而定。

楼主:
那上电的时候也会有反向电动势的产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上电的时候也会有反向电动势的产生吗?

说得不错,正常工作反向电势时时存在,并且在数值上略低于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错,正常工作反向电势时时存在,并且在数值上略低于电源电压

那上电时电动机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为什么会比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压小那么多,断电时反向电动势是电源电压的6、7倍

网友B:
你把电机当做L+R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机当做L+R分析一下

求大神分析:lol,这个东西没学好呵呵,无从入手啊

网友A:
7楼:
这不是模拟电路的内容。要想理解透彻,复习《电工学》(有些书叫《电路分析》或者《电路》)。

网友C:
e=-k*di/dt.断开时di/dt很大.方向与施加电压相同,是开路.

网友C:
接通时,也是e=-k*di/dt.di/dt由RL决定,比施加电压小.方向与施加电压相反,而且是闭路.

网友C:
开路和闭路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

网友D:
电机旋转的时候也有反向电动势。

网友E:
直流电动机的反电动势由两部分组成:
1、电流的变化在电机绕组的电感上产生的反电动势。
2、电机旋转时绕组感应出的反电动势。
刚加电时:
   电机还处于静止状态,所以只有变化的电流在绕组的电感上产生的反电动势。电机的电流从0开始增加,而反电动势试图阻碍电流的增加,其反电动势的大小与电源电压接近(略低)。
加速阶段:
   电机旋转产生的反电动势随着转速的上升增加(和转速成正比),而绕组电感上的反电动势则减少。反电动势的总和接近电源电压(略低)。
匀速阶段:(稳定负载的情况)
   电机电流稳定,绕组电感上的反电动势为0,反电动势由电机旋转产生,其值接近电源电压(略低)。
断电时刻:
   电机旋转产生的反电动势仍然接近电源电压,而由于电流通路被强制切断,电流变化率非常大,则绕组电感上产生的反电动势将非常大。

网友F(点评):
很好的解答。

网友G:
直流电机回路电势包括电感的自感电势和发电电势.

1.启动瞬时,电机转速为0,发电电势为0,电感自感电势为外加电源电压。

2,电机断电瞬间,发电电势近似等于运行的外加电源电压,自感电势与发电电势方向相反。
3. 断电时自感电势初始值等于I(R+r),I为断电前的电流,r为绕组电阻,R为外部续流回路电阻,当R很大时自感电势很大。
4. 自感电势衰减时间取决于L/(R+r), 发电电势衰减时间取决于J/f,J为惯量,f为摩擦系数。

网友H:
你混淆了两个概念:反向电动势和自感电动势。反向电动势是由于电机旋转产生的,其大小正比于电机旋转的速度,也就是14楼说的发电电势。自感电动势是由于电流的变化产生的,阻碍电流的变化,其大小正比于电流变化率。
反向电动势只有在电机中才存在,普通电感元件中不存在。自感电动势在电机和普通电感元件中都存在。

网友I:
on的时候也有感应电动势啊, 瞬间接近电源电压, 这是电流i缓慢上升,线圈内能量缓慢增加。off的时候,由于i突然变化,但是线圈要阻止这种突然变化(能量不能突变),所以产生了一个很高的电压。
分析的关键点是,1.电流不能突变;2.on off时,环路的阻抗大不一样。

网友J:
呵,简单的说:就是:楞次定律呀,这个电工行业的基本定律呀;如同电路中的欧姆定律一样,是最基本的东西呀,最好了解下,再搞电机反向电动势的问题研究

网友C:
找本电机学看看.

网友K(2013-07-23):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反向电动势是由于绕组具有电感,电感中的电流又在减少产生的。这与普通的电感并无不同,普通电感中 ...

电感中的电流的减小不是产生的应该是自感电动势么?最近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可是自己看到最后也就晕了,在好多的帖子上都问到在电机停止的时候的反向电动势很大,该怎么解决,可是我自己理解的是在关闭的时候不是应该是自感电动势很大么?请您帮我解答一下可以么(我是新手,可能多有荒谬的地方,请包涵)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电感中的电流的减小不是产生的应该是自感电动势么?最近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可是自己看到最后也就 ...

这是我在另一位网友帖中的回复,重新贴到这里,也许有点用。
****************************************************
  自感电动势和反电动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感电动势是因为电机具有电感(无论定子还是电枢均由铁芯上的绕组构成),电机中电流有变化时就会产生自感电动势。
  自感电动势方向由楞次定律,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所以电流增加时自感电动势方向为阻碍电流增加,电流减少时方向为阻碍电流减少。
  所以,直流电动机断电时,自感电动势方向必与电源电动势方向相同,即如果电源未断开,沿环路是叠加的。
  从能量角度看,自感电动势是铁芯中储存的磁场能量需要释放。自感电动势高,表明磁场能量释放得快。如果没有自感电动势产生电流的回路,自感电动势将达到很高的数值,可能造成开关拉电弧甚至绕组绝缘损坏,所以较大功率的直流串激电动机不允许直接拉闸断电,必须先将电动机中电流减到相当小再断电或先与电动机并联电阻再断电。并激电动机则不存在此问题。至于什么是串激什么是并激,请参考电机学教材。
  所谓反电动势,则是由于电动机在转动,绕组导体切割磁力线(本质上仍是磁链变化)而产生的,电动机不动则没有反电动势(电动机堵转情况就是如此,因不存在反电动势,电流大为增加)。其方向在直流电动机正常工作例如直流电动机拖动水泵抽水时必是与电源电动势方向相反。直流电动机旋转方向不变,反电动势方向也不变。
  从能量角度看,反电动势是电流对反电动势做功,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当电源断电时因电动机旋转方向不变,反电动势方向也不变。此时若与电动机并联有电阻,则反电动势将产生电流,转子储存的机械能转换成电阻发热,使电动机较迅速停转。
  由此,自感电动势与反电动势没有关系。当直流电动机电源断电时,自感电动势与反电动势方向相反。

网友L:
嗯, 反电动势有自感电动势和旋转磁电势,
直流电动机在上电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反向电动势, 因为这两个成分都没有产生.

断电的时候为什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那么大
旋转磁电势,基本和转速成正比, 断电时和运转时是一样的. 但自感电动势由电流突变引起, 断电瞬间, 快速突变的电流导致了瞬时的高压(反电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在另一位网友帖中的回复,重新贴到这里,也许有点用。
***************************************** ...

谢谢:)

网友M(2021-11-01):
起动的刹那,速度是多少,断电时转速又是多少 ?!
由起动到稳态,就是 由静止加快至全速 的过程嘛,磁场跟导体的相对运动愈来愈快,动生电势自然也是愈来愈高,
永磁电动机想 不拉闸停机 也可以,电源要可调而且能够 0V起调 才行,电磁电机断了电,磁场就消失,按道理,转子即使转着,也发不出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