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高手帮我看看,HT68F30定时100US为什么不准

楼主(2012-12-12):
        MOV                A,01H                  ; Fsys=FH=8M,
        MOV                SMOD,A

        MOV                A,00H
        MOV                TMPC0,A                  ;引脚控制位置零关闭TM输出
        MOV                A,0C1H
        MOV                TM0C1,A                  ;timer/event count model
        MOV                A,20H
        MOV                TM0C0,A                   ;计时器不暂停,fsys/16,ON/OFF控制位OFF

        MOV                A,50H                        ;每条指令2US
        MOV                TM0AL,A
        MOV                A,00H
        MOV                TM0AH,A                        ;500NS timer

请高手帮我看看,
用合泰的HT68F30
为什么100us定时不准

网友A:
不准,差多少?

楼主:
慢了好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