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菜鸟求大虾求帮助!

楼主(2012-12-12):
我手头上有个ATMEGA16L单片机,还有个迪文DMD48270T047_01WN串口屏,就是想简单的能够实现用单片机发送数字在串口屏上显示。可是真心刚接触这些东西,不知道程序怎么写,网上视频找不到合适的,看说明书确实也看不懂。能否给个匹配的程序让我参考下。

网友A:
说明书还是要看懂才行啊。作为第一手的资料,必须认真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还是要看懂才行啊。作为第一手的资料,必须认真去看,

握手指令是怎么操作的,是指照说明书上握手指令发送一串字符再接收,看是否跟说明书上写的那样匹配吗?

网友B:
刚好我前阵子弄过这个,你的理解是对的。HMI指令分成两种,一种是发送指令无返回,一种是有返回。握手指令是有返回参数的指令,即,发送正确的指令之后,HMI会返回信息。

你先用PC连上屏,厂家有个微机上的管理程序,尽管不太好用,但可以做基本功能的演示。在屏幕下方有通讯数据的监视,你尝试把手册的命令发下去,观察返回值或者屏的动作,就可以了解它的双向通讯。

具体到单片机来说,你写个缓冲区操作的串行接口,就可以给HMI发指令,也可以接收HMI的数据。我是参考AVRLIB例程,改了一下就好了。

厂家有个AVR评估板,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设计,硬件还是高度可用的。不过他的AVR程序——呵呵,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