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2-12-12):
本人用的是STM32的mcu,准备使用内部时钟所以加了个32K晶振,晶振走线离管脚大概7mm,已经换过许多晶振,而且匹配电容也是按照官方手册上的参数来的,但是就是不起振,想知道是否需要软件激活,还有7mm走线是否影响?0

网友A:
一般复位后使用内部晶掁,外部晶掁当然需要软件控制切换

网友B:
贴个图,看你晶振怎么接的吧?是不是加了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C:
线是没问题滴

网友D:
估计你的MCU正处于reset状态

网友E:
是准备使用内部RTC吧,软件进行时钟切换是必须的!不过stm32对32k的要求很高的,对匹配电容要求也很高,总之是不太好用啊!

网友F:
7mm走线长了点,但是起振应该问题不大,你不要电容能起振不?另外你电容给的多大?

网友G:
你晶振下面有没有走线,我遇到到走了线,有信号变化MCU就停摆的情况

楼主:
主要晶振已经起振,而且其他程序运行正常。不焊接匹配电容也不能起振,匹配电容按照官方手册推荐5~25pf,推荐使用10p,我就是用的10p。但是我选用封装主晶振引脚和时钟引脚挨着如图3456引脚,主晶振用有源 晶振,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准备使用内部RTC吧,软件进行时钟切换是必须的!不过stm32对32k的要求很高的,对匹配电容要求也很高,总 ...

软件切换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看数据手册里边没有看到需要软件启动之类的,而且时钟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实现,而且没有进行激活或者切换。

网友H:
一般不用软件切换的,先测试CPU是不是一直在复位,如果排除这点,再看晶振电路设计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398760-1-1.html
请查看这个贴子,我不想重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软件切换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看数据手册里边没有看到需要软件启动之类的,而且时钟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实现 ...

看下这个文件RM0041 STM32F100xx Reference manual.pdf啊

楼主:
感谢大伙热心帮助,问题已经找到 确实需要软件使能,万分感谢

网友I:
真的很晕;现在一些8位机的外部时钟也是要设置才可以用的啊;

网友J:
非要用内部晶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