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在初始化液晶过程中小概率跑飞,该怎么查故障?

楼主(2012-12-12):
如题,系统电源的纹波才5mv,一批板子,偶尔有跑飞的,而且是偶尔出现。大概定位在初始化液晶过程中。整个初始化过程没有用while的死循环指令。
这个该怎么查故障?

网友A:
上电先延时半S钟再对LCD初始化操作试试。

网友B:
连上仿真器,看“跑飞”到底属于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仿真器,看“跑飞”到底属于什么情况。

关键是随机出现的,估计几十次出现一次。这个仿真也没用啊

网友C:
在初始化液晶跑飞的?跑去哪了

网友D:
你用的液晶我估计就是IO读写型的;
1)有的液晶模块上电后是不稳定的,而且时间比较长,300mS肯定是需要的,最好再长一些时间;二楼说延时0,5S,需要这样做的;
2)这些IO接口应该是支持TTL模式的,如果这样,功耗就不太低了.STM8负载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可以串电阻100欧姆或用其它IC缓冲驱动一下;
3)电平匹配,如果STM8是3V3,液晶是5V,就更不好了,STM8端口有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去不掉的,但能吸收高于3V3(也许是4.0V以上)的电流;

网友D:
如果不驱动液晶模块还会乱跑吗?液晶模块不装;
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上面1,2,3点处理一下;或写0x00和0xFF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楼上各位,芯片和液晶都是5v电压的。跑飞的表现是液晶始终处于未初始化状态,控制器其他引脚无输出。
应该不会输出过载,因为液晶每个引脚仅仅能接收不到1ma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随机出现的,估计几十次出现一次。这个仿真也没用啊

据说STM8的SWIM调试接口支持 hog plug,建议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STM8的SWIM调试接口支持 hog plug,建议试试这个。

起码IAR不支持,代码用IAR写的。调试的时候中途拔掉就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