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X4矩阵键盘检测。。。为啥不行啊。。求大神

楼主(2012-12-12):
4X4矩阵键盘,四行依次与P3口的0、1、2、3口相连。。

四列依次与4、5、6、7口相连

编写下列程序。。。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烧进板子里,只有0、4、8、c可以显示,其它12个键都没效果、、
想了N天都没办法。。。请大神出马、、、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x =  P2^7;
sbit duanx = P2^6;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ini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int x);
uchar i,key,k = 88;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
                display();                        //显示
        }
}

void init()                           //初始化
{
        weix = 1;
        P0=0xea;
        weix = 0;

        P0 = 0x00;

        duanx = 1;
        P0 = 0x00;
        duanx = 0;
}

void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
{
        uchar i,key;
        P3 = 0x0f;
        if(P3 != 0x0f)
        {
                delay(10);                                //按键是否按下检测延时
                if(P3 != 0x0f)
                {
                        P3 = 0xef;
                        for(i = 0;i < 4;i++)
                        {
                                key = P3  & 0x0f;         //屏蔽高四位,只对比检测到的第四位
                                switch(key)
                                {
                                        case 0x0e:k = i + 0;break;
                                        case 0x0d:k = i + 4;break;
                                        case 0x0b:k = i + 8;break;
                                        case 0x07:k = i + 12;break                                            default:k = 88;    //经15楼朋友提示,加上这句话,程序就没问题了                                }
                                P3  = (P3 <<1) + 1;                 //P3口数据左移一位 再加1
                                if(k != 88)                 //在此次for循环中 switch中如果匹配到
                                        break;                 //k被重新赋值,则退出for循环
                        }
                        P3  = 0x0f;                          //松手检测
                        while(P3 != 0x0f)          //未松手则一直在此等待
                                ;                                  //松手则退出
                }
        }
}

void display()                                   //显示
{
        duanx = 1;
        P0 = table[k];
        duanx = 0;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j;
        while(x--)
                for(j=110;j>0;j--);
}

楼主:
期盼大神。。。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感觉思路很清晰啊

楼主:
我用这个键盘扫描程序替换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啊。。。这两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啊

void matrix_keyscan()
{
        P3 = 0x0f;
        if(P3 != 0x0f)
        {
                delay(10);                                //键盘是否按下 检测延时
                if(P3 != 0x0f)
                {
                        P3=0xf0;                //检测高4位,因低4位被拉低
                         switch(P3)        //此时按键被按下,高位必有1位也被拉低
                         {
                                 case 0xe0: key1=0; break;
                                 case 0xd0: key1=1; break;
                                 case 0xb0: key1=2; break;
                                 case 0x70: key1=3; break;
                         }

                         P3=0x0f;                //再检测低4位
                         switch(P3)        //为何加0—12可画图理解
                         {
                                 case 0x0E: key=key1+0; break;
                                 case 0x0D: key=key1+4; break;
                                 case 0x0B: key=key1+8; break;
                                 case 0x07: key=key1+12;break;
                         }
                        P3 = 0x0f;
                        while(P3 != 0x0f)        // 松手检测
                                ;
                }
        }
}

网友A:
U8 key_delay;
U8 key_number;

void scan_key(void)
{
        U8 x,k;

        P3 = 0x0f;
        x = P3;

        P3 = 0xf0;
        k = P3;

        k = x + k;
        if(k == 0xff){
                key_delay = 0;
                return;
        }

        if((key_delay < 100) && (++key_delay == 3)){
                key_number = k;                // 此处设置断点,用于记录按键号
        }
}

间隔5~100MS调用即可,在 “key_number = k;”处设置断点,按下按键记录按键号,按键号等于k值。

网友B:
                                       break;                 //k被重新赋值,则退出for循环
                        }
                        temp = 0x0f;                          //松手检测
//这里的temp被赋值,下面的while表达式括号内的条件就一直为False,temp不会自动同步P3的
                        while(temp != 0x0f)          //未松手则一直在此等待
                                ;                                  //松手则退出

问题似乎不在于只能检测到那四个键吧?

网友B:
两种代码的差异就在于你在前一种代码中设置了一个变量temp,您好好分析一下你的代码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代码的差异就在于你在前一种代码中设置了一个变量temp,您好好分析一下你的代码流程 ...

早上问老师,他接到个电话有事,急急忙忙的就看了一下说把P3用个变量代替试试。。。所以我才加了temp
之前是没有temp直接用变量p3的。。。仍然是不能正常工作,只能检测到0、4、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key_delay;
U8 key_number;

这程序也太简洁了吧。。。。。。好高级。。。可惜没看懂。。。。:Q

网友C:
键扫描要求变输出脚电平读输入脚电平再来判断,可是你在变temp这时输出脚电平会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扫描要求变输出脚电平读输入脚电平再来判断,可是你在变temp这时输出脚电平会变吗? ...

我错了。。这个temp是后来加的。。。之前是直接用P3的。。。仍然是只能检测4个键。。
上面的代码我已经改过来了。。。麻烦你再劳神下

网友D:
把P3改成按位操作可能才行

网友B:
可能你的思路真的是清晰的,可是你对51单片机的操作看来还比较混沌

1. 像 P3  = (P3 <<1) + 1; 这样的操作是在直接操作IO口的输入输出寄存器,而你的P3口一半是输入一半是输出,假设某个输入口被外部按键动作拉到地,你又同时给该口输出高电平,这个电气上比较危险。所以,建议输入口就是输入,输出口就是输出,不要变来变去,51跟其他单片机不一样,你往Port写数据,就直接变成输出并反映到引脚电平,不需要另外设置为输入或输出方向。回头来说,你这句的本意是前面赋的扫描初值的移位,但运行到这一步,左移符号前的P3实际是去读取口的当前状态,而不是原来的那个定值了(P3 = 0xef以及你所设想的移位后的值)。你的老师让你加个中间变量,估计他也是初步发现了这里的问题,所以,建议你在这里再自己细细分析一下,用单步调试跟踪一下应该能很快找到问题,也能让你更好地掌握。

2. 1楼和3楼的代码要实现的按键布局我理解是不一样的,好像硬件原理也不尽相同。楼主你要实现的是矩阵扫描16键,3楼是简单按键扫描,或者说是IO口扫描,仅8键。所以,不要被3楼的代码所牵引。如果实在没理解透按键扫描的原理,建议你就直接找些4×4的C代码贴过来改造一下,网上很多的。

3. 提问应该描述尽量详细些,比如哪几个口作为输入哪几个口作为输出(行和列都可以作为输入或输出),你的设计思路,同时最好把接口的电路贴上来,详细的描述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也能尽快帮你找到问题。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P3改成按位操作可能才行

麻烦讲清楚点啊。。。。。我是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程序也太简洁了吧。。。。。。好高级。。。可惜没看懂。。。。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网友E:
if(k != 88)                 //在此次for循环中 switch中如果匹配到
                                        break;                 //k被重新赋值,则退出for循环
问题在这儿,至于为什么,其实你用笔在纸上按程序执行顺序,写下各个变量的值,就清楚了,不知道是没掌握这个方法还是懒,如果养成用纸笔模拟程序运行的习惯,很多问题都会发现,不需要仿真器,也不需要问别人,熟练了速度还不慢
深说一点,你的按键扫描程序中的循环每次只执行了一次就结束了,至于为什么,还是自己发现吧

网友D:
扫描键盘时,分别置位P3.0,P3.!,P3.2,P3.3,然后再检测P3.4,P3.5,P3.6,P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思路真的是清晰的,可是你对51单片机的操作看来还比较混沌

1. 像 P3  = (P3  ...

非常感谢你花这么多时间来为我解答,真的很感谢。。。
我确实是刚刚开始学。。感觉这个程序思路是很清晰的,但对于操作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说的单步调试跟踪,我还不会,现在去百度上学学。。。去
这个程序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最容易理解的矩阵键盘程序是书上写的,但太长了。。于是上网搜搜简单的。。。http://wenku.baidu.com/view/cd72f1bff121dd36a32d8253.html  发现了这个文件里最后一个程序感觉不错。。。于是按照我的这个线路加以改动
3楼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稍微改一下确实可以运行。。。0——15都可以正常检测,你说的仅8键不太懂什么意思。。。

最后,这个帖子是第一次在这论坛发帖。。。不足之处你已指出,已经做出了一些修改。。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键盘时,分别置位P3.0,P3.!,P3.2,P3.3,然后再检测P3.4,P3.5,P3.6,P3.7

那你的意思就是3楼那代码。。。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是3楼那代码。。。对吧?

直接用汇编写,直观又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汇编写,直观又容易理解

汇编不会;。。。。。比C难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汇编不会;。。。。。比C难多了、、

用3楼的代码也行.先用P3扫描,再分别用P3.4,P3.5,P3.6,P3.7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k != 88)                 //在此次for循环中 switch中如果匹配到
                                    ...

非常感谢你。。、、在你的指点下,我在最后一个case后加上default:k = 88;后,程序就完全没问题了
证明你说的是完全对的。。。
但是我也拿笔在纸上写了执行顺序,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第一轮i=0的循环中,即使key值没被匹配,k值也变化了呢?
key值没被检测到,k值应该没被任何的东西“修改”啊。。。
我真的是刚入门。。这是我在这论坛发的第一个帖子,真的很菜。。。请你明示啊。。。实在是想不出来。。【可能你说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但现在的我确实想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思路真的是清晰的,可是你对51单片机的操作看来还比较混沌

1. 像 P3  = (P3  ...

15楼的说法是对的。。。我在程序中加了红色的部分,就对了。。。具体原因,我还没想明白。。不过同样谢谢你啊!!!

网友C:
“加上这句话,程序就完全没问题了
P3  = (P3 <<1) + 1;                 //P3口数据左移一位 再加1”

楼主还在纠结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这句话,程序就完全没问题了
P3  = (P3

你弄错了啊。。。我是说加上default:k = 88  程序就没问题了。。。这是15楼网友提示的

网友F:
我一直用汇编语言,C语言我还真不会。

网友G:
建议:不要直接用MCU的产,端口作操作数

网友H:
四楼代码简单明了,效率很高,占用CPU时间很少,我产品中都是这样做,通用。

网友I:
这个程序看起来费劲啊;
你默认读端口的高位是0;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I:
硬件部分也不太正常;

网友I:
输出的4只脚(设为P3H),设为OC输出方式,
输入的4只脚设为输入(P3L),加上拉电阻;
然后输出P3H = 0;检测 P3L是否为0x?F;(高4位忽略);
否则有键按下,P3H一路一路拉低,看看是哪个键?延时10mS,再来检测一次,看看二次结果是否一样;再进一步确认是什么键值;
是有效键值吗?是则处理它;否则弃掉.

后面再加一等待按键释放的检测;
......

网友J:
新人前来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件部分也不太正常;

可经过15楼的指点,程序已经完全正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程序看起来费劲啊;
你默认读端口的高位是0;有什么依据吗?

  key = P3  & 0x0f;
高位被屏蔽了啊。。所以全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楼代码简单明了,效率很高,占用CPU时间很少,我产品中都是这样做,通用。 ...

四楼太简洁了。。。压缩的都是精华。。。我还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楼太简洁了。。。压缩的都是精华。。。我还没看懂。。

这是典型的双向扫描法
一次读低4位,一次读高4位,然后组合
如果没有任何按键按下,最终结果是0xff
任意一个键按下,其中两个位输出0,
然后通过程序测试一下,按下各个按键分别输出什么值,记录下来即可,如果读到同样值,即表示指定按键按下了

程序连续3次有键按下即认为OK,输出一次值,必须松开所有按键才能输出下一次按键值
。。。

程序可以轻松扩展,输出长按键,连续按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双向扫描法
一次读低4位,一次读高4位,然后组合
如果没有任何按键按下,最终结果是0xff

你说的前面我都看懂了。。。但后面几句看不懂什么意思
比如按键都没按下的时候k == oxff,则key_delay = 0;
那么就是说只要有按键按下,则进入到if((key_delay < 100) && (++key_delay == 3))这句的判断
这句我看不懂什么意思,为什么key_delay < 100的同时 ++key_delay == 3
才有 key_number = k;
。。。请大侠再费点时间码点字,我真刚入门的。。。。:L

网友I:
先在自己的大脑里把整个过程放慢镜头似的过一遍;用自然语言(母语)描述每一个细节;
这个过程在设计环节是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项目需求,概要设计;你是学生,应该把这二个文档整理整理.想偷懒是不行的;
有了这个,再开始详细设计,用代码描述;

尽可能把代码块缩小,精减成一个一个的功能模块;每个小模块只完成一件事;
都搞好了就开始测试,如果复杂或自己没把握就分模块进行测试验证;

网友I:
很多事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要有思想准备;出错误处理程序;
太多人的在编程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一点;
错误?
有什么错误?

网友I:
就拿按键来说;
有人恶搞,上电前就按住键,而且不松手;你的程序准备怎么处理?
恶搞不算.
如果上次有人按键,按下后卡住了,一直没弹起来;现在开机上电了;还有恶搞吗?

网友I:
有人恶搞,一下按住好几个键;你准备怎么处理啊?这算不算犯规?
有的人手指头很粗,一指按下的时候,不小心真的多按了几个;

再退一步,键卡住了一个,你准备下一步怎么识别用户的按键啊~~~~?

网友I:
我不小心说多了,别把你头搞晕了;
你继续.我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小心说多了,别把你头搞晕了;
你继续.我不说了.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用汇编语言,C语言我还真不会。

汇编都是高手,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不要直接用MCU的产,端口作操作数

书上都这么用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人前来围观…

我也新人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拿按键来说;
有人恶搞,上电前就按住键,而且不松手;你的程序准备怎么处理?
恶搞不算.

很有才 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前面我都看懂了。。。但后面几句看不懂什么意思
比如按键都没按下的时候k == oxff,则key_delay =  ...

if((key_delay < 100) && (++key_delay == 3))

这是防止按键长期按下key_delay变量溢出,也就是加到100就不加了,key_delay == 3就是消抖时间控制,如果10MS间隔调用的话,就是30MS的消抖时间,可以灵活控制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消抖是连续按下才有效,否则立刻重新开始,即k == oxff,则key_delay = 0;

网友G:
如同楼上所说,只要在程序内加一些检测这些按键的组合逻辑值处理程序,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逻辑分析处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ey_delay < 100) && (++key_delay == 3))

这是防止按键长期按下key_delay变量溢出,也就是加到100 ...

还是不明白。。。
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按下的0号键,让p3 = 0x0f则x = 0x0e;让p3 = 0xf0则k = 0xe0;
k = 0x0e + 0xe0 =0xee;
因为k != 0xff 所以进入if((key_delay < 100) && (++key_delay == 3))语句,刚好延时30ms 的时候
执行key_number = k
则得到的key_number = 0xee;
可是我的按下的低四位中的最低位 与高四位中最低位 所对应的  0号键啊。。。:Q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
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按下的0号键,让p3 = 0x0f则x = 0x0e;让p3 = 0xf0则k = 0xe0;
k = 0 ...

#define KEY_0  0xee

程序中这样使用

if(key_number == KEY_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KEY_0  0xee

程序中这样使用

哦。。。你这么说 我貌似懂了啊
那你这程序岂不是还要写出16个
if(key_number == KEY_0)
{
...
}

if(key_number == KEY_15)
{
...
}
语句啊。。。。
我本来是想找个简洁的矩阵键盘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这么说 我貌似懂了啊
那你这程序岂不是还要写出16个
if(key_number == KEY_0)

想简洁还不简单吗,再转换一下即可

你所谓的简洁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简洁还不简单吗,再转换一下即可

你所谓的简洁是什么呢

呃。。。我才学这个
所以我以为的简洁就是代码的行数尽量少点。。其它的还没考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在你的指点下,我在最后一个case后加上default:k = 88;后,程序就完全没问题了
证明你 ...

关于K的值变化,我也不好说,如果其他地方没用到这个变量,那有可能是keil软件显示错误(实际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K的值变化,我也不好说,如果其他地方没用到这个变量,那有可能是keil软件显示错误(实际是对的) ...

以后的程序还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吧。。。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感谢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汇编都是高手,不解释

楼主误会了,我以前学的就是汇编,顺手了,对于其它语言想学没精力了.太惭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误会了,我以前学的就是汇编,顺手了,对于其它语言想学没精力了.太惭愧了! ...

哎。。现在搞这方面的 基本上都是从C入手的。。毕竟C入门很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后的程序还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吧。。。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感谢感谢! ...

不用百思不其解,keil有的版本确实变量值的显示不正确,但是运行是正确的。有的变量如果不是全局变量,超出了有效域,也会被修改的,关于这点,keil里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百思不其解,keil有的版本确实变量值的显示不正确,但是运行是正确的。有的变量如果不是全局变量,超 ...

我才刚接触keil。。。。还没了解这么深。。。现在用的是V4.23版本。。你用什么版本的啊?觉得哪个版本好点啊?

网友K(2013-03-08):
:D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