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此信号采集电路原理

楼主(2012-12-12):
电路如下图所示

请问5v电源下面这样接电阻R18和稳压管D7是什么作用?   还有二极管D8  D9什么作用?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D8,D9输入钳位作用:5.6V,-0.6V 。
R18是上拉电阻,D7这个稳压管是多余的,除非5V电源太不稳。

网友B:
也许D7并不多余,或作过压保护,或者就是+5V主稳压元件

网友C:
D7具体型号和+5V的出处是哪

网友D:
电阻防止输入悬浮,二极管防止过压,都是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7具体型号和+5V的出处是哪

D7型号SMAJ5.0A    稳压电压是5V   +5V是稳压电源的输出  最大输出电流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D7并不多余,或作过压保护,或者就是+5V主稳压元件

恩  应该是稳压的作用吧   但是稳压管不是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应该是稳压的作用吧   但是稳压管不是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吗?

是否稳压,要看+5V一侧电路方能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稳压,要看+5V一侧电路方能得知

+5V是直接接LM2937稳压电源的输出   最大输出电流500ma  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几十毫安吧
请问你想知道电源一侧电路具体指什么?(这个+5V电源给多个地方供电)

网友B:
明白了。D7型号SMAJ5.0A,它不是普通稳压管。TVS专用于5.0V电源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D7型号SMAJ5.0A,它不是普通稳压管。TVS专用于5.0V电源过压保护。

恩  刚才去查了些资料  基本明白了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