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直流小信号放大

楼主(2012-12-12):
+-6mv的传感器电桥输出,先放大200倍,然后12位ADC转换
求教:
1.只用一级仪表放大器是否可行?
2.正考虑用INA321仪表放大,功耗极低,但输入失调电压有200uV能用吗?
3.使用MUX做多路信号采集,放大前使用MUX与放大后使用两种方案的区别?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有200uV放大两百倍对你影响不大 ,考虑用仪表放大器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有200uV放大两百倍对你影响不大 ,考虑用仪表放大器是可行的。  ...

因为关注的是信号变化量而不是基线值,能否不调零,只要温漂不大基线稳定就行

网友B:
因为关注的是信号变化量而不是绝对值,可以不用调零的, 当然这样也要保证输出在线性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关注的是信号变化量而不是绝对值,可以不用调零的, 当然这样也要保证输出在线性范围内. ...

输出在线性范围满足什么条件,与输入共模电压和REF端电压有关系吗,我用的是AD623仪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