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LM386内部电路

楼主(2012-12-12):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输入50k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有静态时50k是不是被短路了呢?分析下这个电路的输入电阻是怎么得来的吧!

网友A:
50K电阻是偏置电阻,外部不用加偏置了,加隔直电容就可以了,当然外加偏置电阻也没有关系。

输入电阻应该就是这个50K了,多级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很高的。

楼主:
请问偏置的电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啊?还有静态时的50k有没有作用呢?还有就是输入电阻的50k是怎么得来的啊?有人说这个50k是直流输入电阻的大小,但是我觉得应该分析交流输入电阻才有意义,我的想法是50k并联一个比它大的多的电阻,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您详细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K电阻是偏置电阻,外部不用加偏置了,加隔直电容就可以了,当然外加偏置电阻也没有关系。

输入电阻应该 ...

请问偏置的电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啊?还有静态时的50k有没有作用呢?还有就是输入电阻的50k是怎么得来的啊?有人说这个50k是直流输入电阻的大小,但是我觉得应该分析交流输入电阻才有意义,我的想法是50k并联一个比它大的多的电阻,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您详细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偏置电阻,就是给三极管提供直流偏置的电阻,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没有这个电阻,三极管的工作状态都不对。
输入电阻,一个是偏置电阻,一个是三极管的输入电阻,2个并联。
由于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很大(2级串联跟随电路),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阻,就是给三极管提供直流偏置的电阻,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没有这个电阻,三极管的工作状态都不对。 ...

不好意思,还有个疑问就是直流时反相输入端和正相输入端是不是分别对地短路呢?如果对地短路的话这个电阻不就没有作用了么?

网友A:
不知道你问问题是什么意思。
把他当运放看,输入是可以接地,短路了这个电阻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问问题是什么意思。
把他当运放看,输入是可以接地,短路了这个电阻就没有用了。
...

我的意思是您之前提到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偏置,如果直流通路下该电阻被短路了就起不到偏置的作用了

网友A:
这个电阻被短路,没有关系的,偏置电流本来就很小,是短路还是50K,关系不大。

网友A:
普通运放,输入没有偏置电阻,你可以直接对地短路,也可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运放,输入没有偏置电阻,你可以直接对地短路,也可以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

如您所说,可以直接对地短路,那么我们分析直流通路时,不论是否存在这个偏置电阻都对电路没有影响了吧,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电阻的作用仅仅是输入阻抗呢?

网友A:
短路的时候,按照短路状态分析。
如果输入加隔直电容,这个偏置电阻是必要的,无论内置还是外置。
如果分析直流通路,如果只是大致计算,这个电阻可以认为是短路的。
你现在不是问问题了,你问的已经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时候,按照短路状态分析。
如果输入加隔直电容,这个偏置电阻是必要的,无论内置还是外置。
如果分析 ...

额。。不好意思,谢谢您的耐心指导,只是一下没想到阻容耦合的情况了,新手还望多多包涵了哈~~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用LM258串电阻,把1~5V转出来4~20MA,为什么仪表不识别呢?

网友C:
阻抗不匹配  或者是信号根本就没有真正发出来  呵呵

网友B:
我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有电流的,但是当接到仪表上之后,用万用表串出来,也没有电流,为什么呢?

网友B:
我用5V,串联一个500欧电阻,接到仪表4~20MA的正极,地为共同地,仪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