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68 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小弟,最近正在学习LPC1768,现在学到了定时器,计数器这块,想用定时器0计时,定时器1做计数器,测试外部脉冲的频率,我设定的是P1.19脚为脉冲捕获输入口,部分代码如下:

static counter_init(void)      // 计数器1初始化
{
      SC->PCONP  |= (1<<1)|(1<< 2)|(1<<6);  // 配置外设功率寄存器,timer0,timer1,pwm1使能

    TIM1->CTCR  = 0x00000006;    // 下降沿计数,选择CAP1.1
      TIM1->TC   = 0;                      // 初始计数值位0
      TIM1->CCR = 0;                       //
      TIM1->IR   = 0xff;                    // reset all interrrupts
      TIM1->TCR  = 0x00;                 // 关闭计数器

    GPIO1->FIODIR &= (~(1<<19));     // P1.19做为输入引脚
    PINCON->PINSEL3 |= (3<<6);       // P1.19引脚设置为CAP1.1(捕获输入)
}

static timer0_init(void)                        // 定时器0 初始化
{
     timer0_counter = 0;
    TIM0 -> MR0 = TIME_INTERVAL;       // 定时10ms
    TIM0 -> 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

    NVIC_EnableIRQ(TIMER0_IRQn);        // 开启定时器0定时中断

   osc_clk_cnt = 0;
   TIM0 -> TCR = 1;                              // 启动定时器0
   TIM1 -> TCR = 1;                              // 启动计数器1
}

void TIMER0_IRQHandler (void)
{
  TIM0 -> 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0_cnt++;

  if(timer0_cnt == 100){

    TIM0->TCR = 0;       // 关闭定时器
    TIM1->TCR =  0;      // 关闭计数器

    osc_clk_cnt = TIM1->TC;        // 提取计数值
    timer0_cnt = 0;
  }

}

我用串口打印出读出的计数值,发现计数器是计的内部时钟(PCLK)的脉冲,没有计数引脚的脉冲,一直没弄明白是为什么,请大侠来点拨一下,小弟不盛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继续调程序去

楼主:
还是木油人呀,哎,看来还是那句老话,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呀~~

网友A(2013-01-22):
解决了没,遇到了同样问题,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遇到了同样问题,

解决了,是头文件中寄存器定义的有问题

网友B(2014-01-26):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具体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修改lpc17xx.h?

楼主(2014-03-06):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具体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修改lpc17xx.h?

是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看看数据手机寄存器的地址,自己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7-01):
谢谢楼主,才看到。我的问题跟你的不一样,我换了块板子,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可能是我第一块板子引脚焊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看看数据手机寄存器的地址,自己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

谢谢楼主,才看到。我的问题跟你的不一样,我换了块板子,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可能是我第一块板子引脚焊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