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2-12-12):
今天和同事探讨关于过孔的问题,他说芯片后面最好不好打过孔,
为什么呢?一般过孔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为什么不能在芯片的
背面打呢?

楼主:
补充有个问题,电容放在芯片的后面打过孔连接比放在正面的距离会大很多嘛?

网友A:
如果过孔不通的话,不便于检测及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过孔不通的话,不便于检测及维修.

那是供货问题,没说服力。
坐等权威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有个问题,电容放在芯片的后面打过孔连接比放在正面的距离会大很多嘛? ...

打过孔和不打过孔的核心是引线电感的问题

网友D:
芯片后面最好不要打过孔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布线规则.  过孔 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导线的通路. 这样的要求, 那么打在哪里都一样. 只要不影响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
但这里有个重要的规则, 过孔不能在贴片的焊盘上. 因为焊接时锡浆会流入过孔, 导致虚焊(影响产品质量).
但是, 很多时候, 过孔还有其他用途. 比如, 可以作为测试点(那就不要被元器件挡住), 可以散热(连接大片铜皮, 并靠近发热源)
另外, 过孔会引起寄生的电感 (滤波和旁路电容尽量不要通过过孔连接)
.......

很正确,谢谢。
呵呵 很详细

网友E:
楼上正解
你的同事纯属误导你。

网友F:
芯片后面打过孔没有什么问题吧!而且一些小体积发热量大的IC都建议IC后面露铜打孔,增大散热效果。IC脚焊盘就可能不要打孔,除非是做实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你的同事纯属误导你。

这个也是他以前公司的老员工告诉他的,因为他之前习惯了在芯片背后打过孔,挨了一顿骂。
于是就和我说了下,导致我甚是疑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