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电池供电的3.3V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现在设计一款产品使用两节普通干电池给设备供电,电源需求为3.3V,我使用了TI公司和ST公司的电源管理IC来实现升压转换,最终都是失败。TI公司采用的是TPS61025,与TI的FAE分析讨论的结果是我的设计都是正确的,但是输出是不对的,分析为IC没有工作,但是IC是申请的样品。采用ST公司的IC,输出是正常的,但是关断情况下仍然有输出,输出为输入的电压-0.7V,大概是内部的二极管仍然在工作,初始时以为加负载即可,但是加了200mA左右的负载仍然有输出,且电压仍为输入电压-0.7V左右。

这个升压IC困扰我很久了,换了很多IC,测试的结果总是不满意。很郁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3.3V的IC怎么这么麻烦。

网友A:
是你的原理图设计有问题,贴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原理图设计有问题,贴图来看

电路图采用的是ST公司提供的EVM板上的建议电路图。

网友A:
TI的样品应该没有问题的,肯定能工作的,建议好好查查问题所在。
至于你ST的方案 关掉了还有输出这个问题,你可以在VCC前端再加个器件(比如AAT4280IGV-T1),配合你的开机按键一起联动
开机键按下,AAT4280IGV-T1导通,VCC过来给IC供电,cpu起来,同事再给个锁存信号 使能有效。完成开机,要关机,长安开机键 CPU 释放锁存信号,完成关机,
这样手持设备 不开机的情况下 功耗只有几个微安,
一般手持设备都是这样设计的。
说了那么多,不晓得你明白不?
图纸自己画 手册自己下吧

网友B:
楼主换用SGM6603吧,采用固定输出3.3V电压,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C:
能否将TI的方案贴出来??是指电压没有输出?有没有带载?

网友D:
没有那么麻烦的。LZ自己仔细探一探各个管脚电压以及波形是否满足规格书正常工作的要求就能很快找的原因了。IC还是好IC,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将TI的方案贴出来??是指电压没有输出?有没有带载?

这个是TI公司的方案,采用的是TPS61025,输出不正确,没有查找到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I公司的方案,采用的是TPS61025,输出不正确,没有查找到原因

EN引脚应该上拉还是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引脚应该上拉还是下拉。。

EN使用的时候是上拉,不使用的时候为低,加上下拉电阻是确保EN控制脚悬空时IC的EN端为低电平,这样可以确保IC不会误操作。

网友C:
FB跟OUT之间不需要接电阻。
将RPR11的零欧电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跟OUT之间不需要接电阻。
将RPR11的零欧电阻去掉。。。

那个是测试使用的,实际使用中没有焊接,FB保留为悬空。谢谢你的建议。
我现在新申请的样品还没有焊接,希望这次可以成功!

网友F:
你的电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错了

可否指点下?

非常感谢!

网友G:
建议用BL8534就可以了,结构很简单,固定输出3.3V,静态功耗只有4uA,且性价比很高。

网友H:
FB 悬空是不对的,没有反馈,电路怎么升压啊?
必须把输出的电压信号通过分压电阻网络反馈到芯片里面去。另外你还要看芯片的反馈电压是多少,如果不是3.3v ,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串联电阻分压计算

网友H:
至于ST 公司的关断使能脚的情况下,仍有输出,目前猜测是高边同步整流MOS管的体二极管所知(就像上图BL8534中的那个1n5819二极管),按道理,这类同步IC  一般使用特制工艺,消除体二极管效应的存在,这个让人比较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H:
FB 悬空是不对的,没有反馈,电路怎么升压啊?
必须把输出的电压信号通过分压电阻网络反馈到芯片里面去。另 ...

FB是需要悬空的,因为是固定输出3.3V,不是可调输出。如果是可调输出就必须要连接FB。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至于ST 公司的关断使能脚的情况下,仍有输出,目前猜测是高边同步整流MOS管的体二极管所知(就像上图BL8534 ...

这个应该是设计问题,关断是内部的电荷泵停止工作,但是有二极管导通,测试的结果也是如此,降压在0.3~0.7V之间,类似通过二极管降压。

网友I:
先对着TI的提供的原理图好好检查,如果没问题,再查查焊接有没有问题。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对着TI的提供的原理图好好检查,如果没问题,再查查焊接有没有问题。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地方。 ...

谢谢,一般都是如此。确实是焊接问题,这颗IC的体积很小3×3mm,下面还有散热片,QFN封装,焊接很不容易。

网友J:
楼主不妨考虑一下美国微芯的DC-DC    MCP1640性能不错的

外围电路简单,超低功耗,支持睡眠,需要的时候,通过外部信号唤醒

网友K:
采用BOOST型电源,在BOOST不工作时仍有电压输出,这是正常的,这是这种电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