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存有常量数据的.c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楼主(2012-12-12):
我是用IAR EWARM进行开发的,我有很多连续的常量数组放在一个.c文件中,这个文件大概有3M多,但是我的LPC2478片内只有512K的FLASH,编译的时候这些常量就放不下了,需要放在外部FLASH,我想把这个.c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直接烧录到片外FLASH中,这样编译的时候就能省下很多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把这3M的数据放在片外FLASH中吗?请赐教!!

网友A:
先在硬件上外扩一块flash
然后用C语言实现对flash的操作(关键步骤),如果芯片自带对flash的接口当我没说
把常量提取出来做成一个单独的文件放到flash中,然后把变小的.C文件放在片内。

网友B:
是字库的话就不用转成常量数组了,直接当字节流写进外部Flash就可以了,自己编个公式转换寻址

网友C:
直接把常量放在你的代码中定义,定义到特定地址,再在生成的Bin文件中单独提取烧到Flash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常量放在你的代码中定义,定义到特定地址,再在生成的Bin文件中单独提取烧到Flash即可。 ...

还是这位大哥的最靠谱,其他人说了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