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烧写问题

楼主(2012-12-12):
同学们为什otp芯片明明没用过,烧录的时候提示说the otp chip is not blank不能烧写,求解

网友A:
不做查空,只烧录和校验,看看能否成功?

网友B:
这个,最好与单片机购商问下:他们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查空,只烧录和校验,看看能否成功?

可以写进Buffer,就是进行Write的时候会滴滴响写不进去,按AUTO的时候就是提示OTP为空,读OTP的时候全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与单片机购商问下:他们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我用的是BJ8P508,烧录的时候应该是根据EM78P153的芯片来写的吧?不行看来只能问商家了。

楼主:
详细说一下:我跳线打在第一排153s/153E,CODE OPTION选项是,禁止/reset,禁止看门狗,使用P64,使用内部RC,频率默认4MHZ,背面的母片没换过好像默认是商规的吧,我觉得CODE OPTION和编译好的无错误的CDS文件应该不会影响到烧写吧,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望指正

网友B:
OTP应该是只能写一次吧?另外,你这个是紫外线式的吗?就是说:是否是紫外线式的OTP?如果是,必须要用紫外线照射后,再写的

网友A:
不得不说,兄弟,你很可能买的是山寨片,请向供应商索要山寨片专用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兄弟,你很可能买的是山寨片,请向供应商索要山寨片专用编程器 ...

不知道是否要更换背面的母片?我用的是DWTR 8K烧写器里面默认的母片,另外额外配送的两块8K母片不知道是不是要换到烧写器里面,不知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P应该是只能写一次吧?另外,你这个是紫外线式的吗?就是说:是否是紫外线式的OTP?如果是,必须要用紫外 ...

不懂,主要是还没写进去就已经提醒为空了。

网友B:
紫外线式的OTP,很好分辩的;就是:芯片上,有一个玻璃窗口;呵,兄弟 ,为什么一定要用OTP类型的芯片呢?可以用EPROM型的呀,也一样保密,好操作呀;建议:换个类型的片子看看,只要功能 达到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在 这个小问题上,一直浪费时间,不值得;再说了:现在,就算你需要保 密,觉得OTP最保险,可是,如果其他人,想要**,也会有一些方法的,如果是高手,直接重新写一个程序,就可以了,连破密都省了;所以,我觉得,把时间放在研究一些电路或者更复杂的程序上,更能保密;比如:用GAL或者FPGA器件,这个有OTP一样的功能,即是一个软电路,如果烧写保密后,也是不能**的, 这样,即使高手要**电路,也是很超难的;以上,纯属个人想法。

网友C(2013-01-15):
片子有问题或烧录器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要用排查法,换一片或换一个供应商的试试.多分析下就清楚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啊 换换试试!

网友E:
母片的差别在于 将众多芯片的烧写时序分 2个芯片存下,一个芯片存不下了

芯片多了,分家了

网友F:
确如8楼所说,楼主用的是山寨的153S(BJX),非义隆的。所以销售商要给你一个烧录母片。

网友G(2013-05-14):
这个值得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