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psoc3与串行12864连接显示问题?

楼主(2012-12-12):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想用psoc3和串行12864连接起来,用以显示采集的数据,但是找了半天发现Display模块里面的好像都是针对并行方式的液晶接口啊?

难道只能通过数字I/O口来模拟时序自己编写驱动?坛子里有没有大牛能指教下,大概怎么弄?给个思路也好,谢啦

网友A:
上面的模块分为三类 字符LCD驱动模块(Character LCD), 图形LCD驱动模块(Graphic LCD) 和 断码驱动LCD 模块(Segment LCD). 12864属于字符型 LCD 所以只能使用 "Character LCD" 这个模块。

Character LCD 模块最多可以支持 4*20个字符。但是我本身没有试过驱动 12864。
要不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模块分为三类 字符LCD驱动模块(Character LCD), 图形LCD驱动模块(Graphic LCD) 和 断码驱动LCD 模 ...

字符型液晶应该是不行的,不过我看见有人用psoc3模拟SPI时序驱动TFT液晶,不知道使用psoc3的spi组件能否,12864应该属于图形液晶模块吧,串行模式的控制是需要用LCD里的组件还是SPI组件?

网友A:
我又查证了一下 Character LCD  应该不可以驱动 12864。 Character LCD 模块只能支持 HD44780 驱动协议,好型这种协议支持的 LCD 只能显示数字、字母和常规的字符。
至于你说的用SPI 模拟时序驱动液晶的方法,我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查证了一下 Character LCD  应该不可以驱动 12864。 Character LCD 模块只能支持 HD44780 驱动协议,好 ...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看在psoc开发者联盟上很多人也对psoc3驱动12864也很感兴趣,我就不建case了,希望坛子里的FAE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先查一下内部系统,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查一下内部系统,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目前我的串行液晶采用的是MZld02D,控制口为
//  LCD CS          ---P0.7
//  LCD RES        ---P0.6
//  LCD A0        - --P0.5
//  LCD SCK(DB6)  --P0.4
//  LCD SDI(DB7)    ---P0.3
自带液晶驱动为
现在对psoc3的SPI的使用不是不熟,所以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查一下内部系统,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

: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模块分为三类 字符LCD驱动模块(Character LCD), 图形LCD驱动模块(Graphic LCD) 和 断码驱动LCD 模 ...

你确定12864液晶和1602液晶一样也是要用字符LCD模块吗?

网友C(2013-03-24):
想问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驱动找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