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空载时进入低频工作的疑惑

楼主(2012-12-12):
书上说:空载时,输出电压上升,使某一反馈电路电压上升后,经二个三极管连接控制一频率阻容控制的电阻接入。这时开关电源便进入低频工作状态。
问,当空载时,若有电压上升,便有稳压控制后使得输出电压还是不变呀,怎么可能会让反馈电路电压上升呢?

网友A:
PFM?

运放啊。。。

网友B:
空载输出电压会略高(带线补的不是)
这都是很老的片子了。
现在的IC都自带有跳频功能了,空载自动降频,跳周期。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非空载时稳压输出,当空载时即使有稳压作用输出还是会略高,然后反馈电路检测到就这点略高电压后,经过几个三极管控制芯片进入到降频工作。

网友C:
我用TNY368做的开关电路顶好用的。

网友B:
建议LZ截图。把书上的图和内容一块上来,才好讨论。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