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2 OTG_HS用作FS模式,在XP能识别,WIN7上无法识别

楼主(2012-12-12):
在XP上显示设备运行正常。

在WIN7上就说设备无法启动,有一个黄色小叹号。

1. STM32F2使用的是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里面的VCP 虚拟串口例程
2. 修改成宏定义 USE_USB_OTG_HS,USE_EMBEDDED_PHY  , 也就是使用PB引脚用作全速模式
3. XP和win7系统上装的驱动都是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设备在win7上无法识别呢?希望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与 stmcdc.inf文件对比过,PID/VID 和程序里设置的也一样,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有人说是端点 发送字节数大小没有设对,但是 使用 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 的例程,里面的虚拟串口 端点不知道改哪一个。  usb_conf.h是这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啦,哈哈哈。 并不是驱动的问题。 因为使用了 OTG_HS 工作在FS模式下,因此宏定义了 USE_USB_OTG_HS ,USE_EMBEDDED_PHY ,然而,在usbd_conf.h文件里头,高速模式下的条件编译是 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  512  , 改成全速模式的  64 个字节 就行了。

网友A(2013-12-02):
请问楼主,高速口HS的硬件电路与全速FS口硬件上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要在dp上拉电阻?谢谢!

网友A:
似乎不要上拉电阻,已经解决了,是程序上的问题,st官方例程HS高速口跑全速没有问题。

网友B(2015-10-08):
楼主我爱你!确实是这里出问题了!
我的是在usbd_cdc.h里改的,
USB使用HS跑FS,库会有些小bug,艾玛,终于解决了,串口可以收发数据了,哈哈!

网友C(2016-11-23):
请问,能测试发送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测试发送速度吗

这个就没有测试过了,暂时不知道怎么测试,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爱你!确实是这里出问题了!
我的是在usbd_cdc.h里改的,
USB使用HS跑FS,库会有些小bug,艾玛,终于 ...

哈哈,这个帖子还能帮到人,真好

网友D(2017-02-2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啦,哈哈哈。 并不是驱动的问题。 因为使用了 OTG_HS 工作在FS模式下,因此宏定义了 USE_USB_OTG_H ...

请问,我在usbd_conf.h文件里怎么没看到条件编译 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  512 ,在其它的配置文件里也没找到,请问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吗,qq也行,想请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爱你!确实是这里出问题了!
我的是在usbd_cdc.h里改的,
USB使用HS跑FS,库会有些小bug,艾玛,终于 ...

请问能留下联系方式吗,qq,我怎么没找到在哪改呢

网友(2022-07-08):
楼主在在吗 想请教一下高速改全速 需要做哪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