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3232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12-12-12):
由于之前没用过MAX3232CSE,最近做项目用到,其连接电路图为:

测试的输入管脚11信号正常:

但输出管脚14输出不正常:

局部放大为:

即表示逻辑0的电平为6V左右,但逻辑1时,电平徘徊在2V左右,不是到-3V以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到这里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