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4051的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12-12-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因为有外电流留过模拟开关而模拟开关本身有内阻,所以会造成功率损耗,750mW是准许的最大耗散功率。至于模拟开关本身的功耗,器件手册里应该会有载明,是个很小的数值。

网友B:
模拟开关自身的耗电都是uA级别,导通内阻小的可以看看SGM4581或者MAX4581,导通内阻是普通CD4051的一半。

楼主:
哦,明白了,那个芯片的自身耗电是Quiescent Current,静态电流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