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无线通讯解决方案

楼主(2012-12-12):
    有这样一个项目:一个小区有若干个楼,中心控制室在其中的一座楼内,每个楼有一个通讯点在顶层,平时不通讯。要求有需要的时候中心控制室可以呼叫任意一个通讯点,并与其通讯。每个通讯点不要求互相通讯,但要求可以呼叫主机。 现想请大家给个高频通讯部分的方案,我想买现成的通讯模块,但不知用哪个频段的比较好;这个系统平时很少使用,紧急通讯时才使用,那用多大功率的合适,可以不用申请;若最远楼间距1000米,要架什么天线?

网友A:
直接的方案是使用集群无线对讲机,自制的话要先申请许可,一定功率以上的无线电频谱使用是有法律管制的。集群无线对讲机其实成本较高,通话量不大的话,还是基于移送通讯网络更方便、合算。

网友A:
补充:基于移动通讯网络的实现方法可基于GSM模块,用MCU控制进行快捷拨号即可,其它号码的呼叫则一律禁止。

网友B:
我们用GSM做过类似方案,可以互相沟通QQ 1603528373

网友C(2013-06-05):
话说GSM每个月都要交月租......

网友D(2013-08-26):
这也是不方便的一点

网友E(2014-03-31):
我们可以用433M的数字对讲来做.QQ793457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