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编码器设定方式?

楼主(2012-12-13):
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STM32 103有支援编码器吗?
2:TIM3的TIM_CH1、 TIM_CH2是PA6、PA7
       请问要如何重映射为PC6、PC7?
3:下面程式是否设定正确,使用TIM3_CH1、TIM3_CH2做编码器,
   请问IO脚设PC6、PC7是否正确,编码器这样设定是否能做到向上、向下计
   数
void Tcc_Enc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

:funk: 不好意思  刚接触STM32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支持编码器的。需要重映射语句。如下面语句将TIM1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

你的怎么重映射,可以看下相关定义。
GPIO_PinRemapConfig是重映射函数。

网友A:
你的没有重映射函数,所以配置的使用的是默认的定时器通道接口。

楼主:
感谢uet_cache回覆
在请教
是否使用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
即可将TIM3_CH1、TIM3_CH2由PA6、PA7转至PC6、PC7

楼主:
请高手们指导下

楼主:
终于搞定了

void Tcc_Enc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

网友B(2016-03-02):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void Tcc_Encode(void)                                                             ...

请问下,stm32能不能在编码器模式下实现捕获间隔?
也就是在编码器模式下检测电机速度的功能,手册上好像没有看到编码器模式下有中断功能。

网友C(2016-09-06):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

void Tcc_Encode(void)                                                             ...

能否把你程序给我看看,谢谢了,QQ62432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