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公司使用TL431做一个3.3V转3.0V的电压转换电路,开始使用的是ON的料,一直没有问题,现在新买了一批TI的料,测试发现其输出电压呈锯齿状(如图,偏差正负150mV),根本无法使用,一开始还以为买到假货了,于是去TI申请了5片样片,可是结果依旧,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我觉得TI的产品不至于这么差啊,会不会是我的设计有缺陷啊。附上原理图。补充说明一下:3.0VCC处有0.1uf电容接地,测量1脚Vref也是一样的锯齿状波形。

网友A:
搞个LDO也比你的431强很多啊,价格又便宜,满大街都是

楼主:
3.3V转3.0V的LDO你给我说一个

网友A:
你要多大电流?

网友B:
jjjyufan说的很有道理。用LDO更好。
LZ可以考虑MIC5205-3.0,当然还有其他型号可选。

楼主:
注意Vin与Vout的压差,我看了几块都不满足啊。

楼主:
算了,跑题了,就算能找到合适的LDO我也没机会换了。
还是研究TL431吧,各位。

网友C:
1、3脚连个104电容看看

网友D:
SOT23-3封装的TL431,TI公司的管脚次序与其它公司不一样,换TL432才行。你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脚连个104电容看看

其抖动根本不是电容能够滤的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T23-3封装的TL431,TI公司的管脚次序与其它公司不一样,换TL432才行。你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

TO-92的封装,引脚我对过,应该是对的

网友E:
LZ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TL431振荡了。
反馈电阻并联一个电容,输出负载的滤波电容要合适。

网友F:
把3V输出对地的电容去掉。参考LS说的,其实datasheet里的都有介绍

网友G:
好好看看规格书比什么都强

网友H:
R12上并联一个1000pF的电容,可能有改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就是这个问题,电容去掉就好了。
测了一下,加1nf或者10uf的效果和不加一样,干脆就不加了。
不是我没看datasheet,是datasheet真心坑爹,这么重要的内容就用这么一行小字表示,刚才百度了一下,被坑的可远远不止我一个

网友F:
这个很容易想到。。。和运放输出端加一个电容一个道理

网友I:
tl431通常容性负载的能力很弱的,加个104就震荡了,datasheet 有容性负载曲线的。 学会看datasheet。

网友J:
R13太大了

网友K:
有电容存在反而一充一放电 形成了锯齿波

网友L: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M:
可以再输出加一个10Ω的电阻在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N:
呵呵,可见仔细、完整的阅读器件手册是多么重要。

楼主:
我现在就是有点奇怪,ON的料为什么是好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有电容存在反而一充一放电 形成了锯齿波

不要想当然。
手册上没说不能有电容,只是有个范围会引起震荡

网友P:
dataseet很重要

网友Q:
呵呵 带的容性负载太大了

网友R:
数据手册的重要性啊!!

网友S:
TI的TL431的引脚定义和别的TL431的引脚定义不一样,TI的TL431,一脚是CATHODE,二脚是VREF,三脚是ANODE。(一般的TL431一脚是VREF,二脚是CATHODE,三脚是AN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