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 Id=0的控制 svpwm 为什么 id iq差不多 而不是0?

楼主(2012-12-13):
我的电机 Id=0的控制 svpwm 为什么 id  iq差不多 而不是0?

请问有仿真模型吗?

网友A:
没明白:dizzy:

网友B:
id=0控制电机实际id不可能为0的,在0附近振荡
iq与id差不多是不是电机空载,iq很小
加载以后就不一样了

网友C: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 由于 Id 是通过 pid 来控制的,结果应该是在0附近振荡.
楼主遇到的可能是 Id 的振荡比较大. PID 的参数应该要调整.

网友A:
楼主问题都没说清楚,iq id 具体是多大,什么样的负载?输出电流波形是怎样的

楼主:
空载  找到原因了 是2楼说的 空载  ad噪声太大把信号淹没了 所以低负载解耦不正确 加负载就能看出来 iq 大于id很大了

网友D(2018-09-13):
引用 网友B:
id=0控制电机实际id不可能为0的,在0附近振荡
iq与id差不多是不是电机空载,iq很小
加载以后就不一样了 ...

你好 ,我想问下如果我人为的把Id、Iq设为0,电机母线电流为0.2A,这个会对电机的寿命产生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问下如果我人为的把Id、Iq设为0,电机母线电流为0.2A,这个会对电机的寿命产生影响吗? ...

这应该是小负载,从发热角度讲,不会有寿命影响
不过我们电机的寿命很多时候取决于两端的轴承,而如果 id,iq 有大脉动,对轴承的疲劳寿命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