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lan8720自动协商正常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12-12-13):
   如题,stm32f107+lan8720用官方的程序经过修改,发现自动协商可以正常通过,绿灯常亮,黄灯间断闪烁,lan8720产生50M时钟信号,对PHY的寄存器操作都正常,自动协商后 我就调用 LwIP_Init(); 板子接在交换机上交换机接着路由器,通过PC,怎么都无法ping通,发现没进入ETH中断,对网络这块了解很少,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调试,网上找了很久的资料几乎全是的官网的程序,比较头疼,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博主是用的MII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蛋疼了好久了。。

网友A(2013-04-19):
可以学习下不?我最近用STM32F107+DP83848,灯闪烁正常,可就是PING不通,找不到原因。

网友B:
很给力   顶一个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只有不断探讨   才能真正出成绩

网友B:
不错  有机会   楼主  上点源码   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你网络变压器用的是啥?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工业级网络变压器的

网友D(2014-01-04):
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请赐教

网友E(2014-12-08):
在吗,请教下关于STM32加个LAN8720的程序问题。加个QQ441910510,谢谢。

网友F(2015-04-18):
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最近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支援下,谢谢了!

网友G(2015-09-24):
我使用的是  STM32F107VC+RTL8201,现象跟楼主一样,能否赐教?QQ:369142355

网友H:
啥情况,楼主蛋疼了,也不给我们传授一下。

网友I(2015-12-03):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J(2016-01-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楼主回复。  QQ: 270334034

楼主:
不好意思,当时结贴的时候忘记写明怎么解决的了。现在把程序和资料共享,资料是网上收集的,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联系我。

当时LAN8720 的寄存器操作错了。具体看stm32_eth.h

/** @defgroup PHY_Read_write_Timeouts
  * @{
  */
#define PHY_READ_TO                     ((uint32_t)0x0004FFFF)
#define PHY_WRITE_TO                    ((uint32_t)0x0004FFFF)

/**
  * @}
  */

/** @defgroup PHY_Reset_Delay
  * @{
  */
#define PHY_ResetDelay                  ((uint32_t)0x000FFFFF)

/**
  * @}
  */

/** @defgroup PHY_Config_Delay
  * @{
  */
#define PHY_ConfigDelay                 ((uint32_t)0x00FFFFFF)

/**
  * @}
  */

/** @defgroup PHY_Register_address
  * @{
  */
#define PHY_BCR                          0          /*!< Tranceiver Basi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BSR                          1          /*!< Tranceiver Basic Status Register */

一开始默认的是官方的,所以忘记改了  和PHY相关的都要检查下。

Protel Schematic.pdf

没有找到根本问题吧,寄存器错了初始化都不能通过

网友K(2016-08-01):
楼主  我在用STM32F107 + lan8720  + 外部50N晶振, 改了引脚, 寄存器, 时钟, 就是ping不通, 不知道为啥

网友L(2017-11-02):
最近也是在用107+lan8720做实验,刚好也遇到了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M(2022-12-06):
问题解决了